为什么收音机在电脑上usb充电时 不能插u盘

楼主(2013-03-10):
这个是多功能数码播放器,在使用说明书上说了这么一段话

DC 5V:MIN USB 电源插口:利用USB数据线连接电脑,可以从电脑上拷贝文件到TF卡上或U盘上,可以当作电脑声卡用,可以支持充电。(注意:当用USB数据线连接电脑充电或下载文件时,不可插U盘)

这个注意给我弄糊涂了,怎么个意思?

网友A:
这是你的那种老年人的播放器吧     你的这个功能挺好的  我记得 我买的一个     好像不能直接传输数据

网友B:
比较耗电,当电力不足时易发生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C:
可能是你数据线的事,一般的充电线是不能做数据线用的 !

网友D:
应该是插拔U盘,可能会造成u盘损坏

网友E:
      数码插U盘,你的数码设备会读取U盘的数据,然后本身类似咱们电脑一样,需要点击弹出设备,才可以安全拔出U盘,否则那样容易造成U盘损坏!

网友F:
楼主试一试再告诉大家。

网友G:
    这个还真没有试过呢, 楼主试一试再告诉大家。

网友H:
也想给父母买个老年人用的收音机或者播放器呢,你这个好用不?

网友I:
"注意:当用USB数据线连接电脑充电或下载文件时,不可插U盘",提出这种警示,说明U盘不能作为充电器使用。一定的充电电流有可能损坏U盘。

楼主:
“利用USB数据线连接电脑,可以从电脑上拷贝文件到TF卡上或U盘上”这句话我就没读懂,还有注意那个,是不是不能边充电然后再把u盘插那个播放器的插口上呢?我总觉得这个不是前后矛盾么?下载是可以插u盘,充电时又不能插....我语文理解力差,亲们帮忙解释解释

网友J:
对:030424035菁菁关于“利用USB数据线连接电脑,可以从电脑上拷贝文件到TF卡上或U盘上”这句话我就没读懂,还有注意那个,是不是不能边充电然后再把u盘插那个播放器的插口上呢? 内容的回复:

利用USB数据线连接电脑,只是把你的播放器内存卡当U盘使用。在u盘安全弹出之前,不能插拔U盘,以免损坏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