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不接编码器能否让其正常使用

楼主(2013-03-10):
伺服电机不接编码器行不行 就控制电机的转速和启停  不需要精确控制 需要设置驱动器什么参数么

网友A:
我想不能用原来的驱动器,可能用同步电机变频器吧。

楼主:
对:广工04机电莫胜龙关于楼主的项目,真是比较特别啊!三菱的伺服放大器+伺服电机时,如果不接编码器线,一直处于AL.16的报警状态,所以,楼主所提的情况,还真的没遇到过,请问楼主这项目一定要用伺服放大器+伺服电机时,不接编码器线而进行控制速度和启停吗?内容的回复:

是台达的伺服 接编码器走线太多麻烦啊  就控制伺服电机启停 和转速就行了 不需要反馈什么的

网友B:
还是咨询一下台达吧,看看通过参数设置成开环的。我用过的一般都不行。

网友C:
   那样的话你不要选 用伺服电机,选 伺服的话一定要有编码器信号返回,如只是简单的运行就选 一般的三相异步电机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样的话你不要选 用伺服电机,选 伺服的话一定要有编码器信号返回,如只是简单的运行就选 一般的三相异步电机就行

说的好。

网友E:
如果这样的话,楼主还是选变频器吧……变频应该就能满足楼主的需要,而且便宜。

网友F:
用台达的C2000可以实现楼主的用法,就把伺服电机当同步电机使用就OK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如果这样的话,楼主还是选变频器吧……变频应该就能满足楼主的需要,而且便宜。

用变频器 ,或者 支持 无编码器矢量控制模式的 伺服驱动器,

网友H(2013-07-27):
楼主真正的意思是,想不接编码器,把伺服当普通变频器来进行运转测试,这个要求在部分品牌的伺服中,当然是可以实现的,在官网下载个设置软件就行了,买根匹配的通讯电缆,就可以了,在参数中屏蔽编码器反馈参数,可以无电机运行、点动、正传、反转,在线离线编辑参数,运行监视,等很多功能。

以上不懂的菜鸟,不知道就别瞎说!晕!!!

网友I:
楼主意思表达哦不太明白,是不外配编码器控制,还是不适用伺服电机自带编码器(配线好型不是问题吧,一般自带配线)?

用变频器替代,有时是不行的!控制精度虽然要求不高,毕竟变频器的响应没法与伺服比!

网友J:
应该是不行的,因为不能形成闭环系统,驱动器要检测编码器信号

网友K:
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L:
伺服电机可以用普通变频器驱动,日系的用200V级的,德系的用400V级的。

网友M(2016-03-15):
不可以,,,变频器,伺服控制器的工作原理不一样,普通三相异步电机和伺服电机的结构和原理也不一样,,,不能混用,,,如果精确度不要求太高,,,选用普通电机加变频器吧,,,简单,实用,便宜,,,如果是特殊情况,必须这么用,,,还是咨询一下厂家,是不是有方法可以,,,,,,,

网友N(2017-08-23):
引用 网友F:
用台达的C2000可以实现楼主的用法,就把伺服电机当同...

网友(2018-02-27):
可以用普通的变频器外加编码器反馈,形成闭环控制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