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电脑所需的功率

楼主(2013-03-10):
一台电脑所需的功率

一、一台电脑需要消耗多大的功率呢?

  尽管CPU、显卡等由于集成度的提高使其功率越来越大,但是随着现代节能、半导体等技术的发展,因此整个电脑的功率实际上处于一个逐渐下降的趋势。首先是ATX技术的采用,电源直接为主板提供了3.3V电压,降低了从5V转换到3.3V及CPU所需的各种电压时的损耗;另外主板上也普遍采用了开关电源技术,进一步降低了损耗。而以前的主板上的电压转换是采用线性稳压电源降压的,导致比较可观的功率消耗在调整管上。

  经过实测,一台带有硬盘、光驱、软驱、声卡、显卡、网卡、Modem等部件的PⅢ多媒体主机的实际功率是:CPU70W、主板20W、内存10W、硬盘20W、光驱20W、软驱5W、声卡5W、显卡10W、网卡5W、Modem5W、风扇5W,全部加起来还不到180W(以上数值可以从产品的标签和说明书上找到)。其交流电源输入端电流为0.64A,当时的交流工作电压为220V,从而证明其整机实际功率只有140W左右,这还只是电源的输入功率,考虑上开关电源70%的转换效率,除电源以外的整机的实际功率只有100W左右。不过通常需要为整机保留一定的余量,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满足日后添加新设备之需,二是因为在计算机启动时需要的功率比平时要大一些。因此,对于普通用户来说,选择200W的电源绰绰有余了。

二、UPS的电源输出方式有方波和正弦波两种,分别适应不同的负载。

  正弦波输出的UPS电源适合阻性和感性负载,我们通常所见到的灯泡,电炉,饭锅等属于阻性负载,电扇,电源变压器(不包括开关电源)属于感性负载。适用的范围宽,当然其价格也要高一些。

  方波输出的UPS电源一般只适合阻性负载,其携带负载的能力低,当负载过重时,其电压衰减会很大。所以当我们选购UPS电源时,一般按UPS输出功率的50%来计算其实际的负载功率。臂如:我们使用一台电脑主机250W(实际工作时只有150W左右),一台17寸显示器(80W),一台喷墨打印机(30W),这时我们就可以选用500WUPS电源。

网友A:
咋们普通的台式机也就是250W左右吧;

网友B:
UPS多大合适呢?300W?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咋们普通的台式机也就是250W左右吧;

没有这么大。。我用鲁大师电脑硬件功率监视软件查看。。硬盘,主板,加起来50瓦。显示器可能稍高些,80瓦。。

网友D:
看主机电源容量和显示器容量即可算出了!

网友E:
经常配UPS基本上选1000VA的,经过内行中人的分析,看样子够用了

网友F:
普通的台式机也就是   250W ????????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经常配UPS基本上选1000VA的,经过内行中人的分析,看样子够用了

网友H:
普通的台式机也就是250W左右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普通的台式机也就是250W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