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B系列自由宏协议进行串口通讯,PUTCHARS问题

楼主(2013-03-10):
我采用了宏和单片机进行通讯,想往串口里面发一组命令“24 01 47 47",由于台达的是一次读16位的,于是有了下面的宏、

SELECTCOM(1)
FILL($1,0,4)
$1=0124h
$2=4747h

$9005 = PUTCHARS($1,4,200)
但我用串口助手接到的并不是"24 01 47 47"而是"B7 FD 71 71"这是为何啊?就大神指教!不盛感激。

网友A:
建议你用台达PLC的RS指令,支持8位数据传送的;另外是否选择了16进制模式?

网友B:
1 确保$1$2没有在其他地方使用

2 串口助手软件问题

3 接线问题

第三种可能性比较大

第二种可以换一个串口助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确保$1$2没有在其他地方使用2 串口助手软件问题...

嗯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