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瑞EF1S程序读取问题

楼主(2013-03-10):
欧瑞EF1S的PLC用FX- SC-09的USB编程线通讯成功,下载元件参数成功,但在下载main程序时提示通讯错误,所用软件为GXWORK2,请高手帮忙解答

网友A:
能用FX-SC-09的USB编程线通讯???,印象中通讯口是232的吧,还有,软件版本GXWORKW2应该不行,记得只能用GX8.4,还有欧瑞这PLC是贴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