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7-200和扩展模块编程问题

楼主(2013-03-10):
计划使用CPU224XP,配合1个EM232模拟量输出模块,这样配置的程序可以使用s7-200编程软件编写吗,我用的是step7  micro/winv 4.0.4.16,我没有找到在那能给这个EM232输出模块编程,望高手指点

网友A:
CPU224XP与CPU224的区别为:1、XP的高速计数器可以采集100KHZ的脉冲,输出脉冲也可以达到100KHZ,而224最大只能达到30KHZ;2、数据储存区XP的大点;3、XP的CPU本身自带2入/1出的模拟量通道,而224是没有模拟量通道的,其他都差不多。如只需一路模拟量输出就可不用扩展EM232,如需多路模拟量输出方可使用EM232。二者编程是一样的。

楼主:
多谢回复,这个程序是有3路模拟量输出,最终是要控制3台电动机按照一定速度运转,还有一个威纶的触摸屏,是设定一个规格数据,通过PLC控制电动机的转速,我现在用的PLC编程软件是不是不能编程带扩展模块的程序,

网友B:
S7200的软件不需要硬件组态的,地址是根据安装位置固定的,你连上PLC后即可找到硬件的!

网友C:
全部在s7-200编程软件step7  micro/winv 4.0.4.16中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