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V5000 问题

楼主(2013-03-10):
大家好,我是新手,我想用EV5000设置一个界面,按下一个按钮然后在傍边设置一个文字提示,请问这个问题提示用什么元件?文本显示的话在哪里输入文字?谢谢大家

网友A:
好多种,也可用直接框,调用窗口。

网友B(2013-04-28):
用文字就可以,步科的屏有这功能的。有其它问题或买屏也可联系我25448911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