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修改咨询

楼主(2013-03-10):
目前程序,X007为手/ 自动开关,X017为自动启动按钮。

修改前自动状态下一个周期动作步骤为:Y010---Y011---Y013---Y015---Y016---Y014---Y012

 要求修改后动作步骤为:Y011---Y013---Y010---Y015---Y016---Y014---Y012

请大虾们帮忙,谢谢!

我的想法:直接把51步到58步改到92步前,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得通?

楼主:
重新上图程序段1

楼主:
重新上图程序段2

楼主:
重新上图程序段3

楼主:
重新上图程序段4

盼高手们见贴急速解答!!!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改输出号------

原程序的输出Y010---Y011---Y013---Y015---Y016---Y014---Y012

对应改成输出Y011---Y013---Y010---Y015---Y016---Y014---Y012

也就是原来的Y010--改成Y011,Y011--改成Y013,Y013改成Y010,后续顺序一样的,可以不动;改之前要先改成一个没有用过的,然后才能修改,因为不能同时输入2个一样的。

网友B:
修改后是否可以,可运行程序观察;

楼上的方法,可以一试。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改输出号------

原程序的输出Y010---Y011---Y013---Y015---Y016---Y014---Y012

对应改成输出Y011---Y013---Y010---Y015---Y016---Y014---Y012

修改后是否可以,可运行程序观察;不行的话再修改

网友D:
建议修改后可模拟运行试试

网友E:
呵呵!楼上的方法都可行啊!!!

楼主:
改输出我也想过,可Y10是三位五通电磁阀气动控制没有正反向,其他输出都是液压控制有正反向(接近开关控制行程),可能不不行

网友F:
我觉得可以的话,你将Y010---Y011---Y013输出接线换成到 Y011---Y013---Y010上最简单。

楼主:
其中Y13和Y14输出还有互锁控制,不能这么简单的修改输出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改输出我也想过,可Y10是三位五通电磁阀气动控制没有正反向,其他输出都是液压控制有正反向(接近开关控制行程),可能不不行

那就要改程序了。

楼主:
我自己想了下,去除原程序中51,55两行,在85行Y013输出后做如下修改:

因为暂时不能上机器调试,不知道可不可以,高手指教下啊!

网友G:
“我的想法:直接把51步到58步改到92步前,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得通?”

这样应该是不行的,估计楼主用的是三菱FX系列,这里用到了步进梯形图指令STL,你确定修改动作顺序机械方面没有问题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的想法:直接把51步到58步改到92步前,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得通?”这样应该是不行的,估计楼主用的是三菱FX系列,这里用到了步进梯形图指令STL,你确定修改动作顺序机械方面没有问题吗?

网友I:
直接修改步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