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续流二极管?

楼主(2013-03-11):
小弟新手,请教几个问题:

1. 施奈德和西门子的接触器或继电器是否内置续流二极管?

2. S7-200晶体管输出型PLC 或者 继电器输出型 PLC 驱动中间继电器是否需要安装续流二极管?

网友A:
续流二极管不能接在交流电的继电器或接触器上的,续流二极管只能接在直流电的继电器
上其作用是当继电器线圈断电时出现反向的感应电动势,为了防止此电势击串其它电路
而接二极管,使二极管吸收这部分感应电动势。

网友B:
继电器有内置续流二极管的还是有,但接触器很少有配置的,往往需要额外安装。

PLC模块一般不会有内置续流二极管

网友C:
小型继电器(中间继电器)一般不需要加续流二极管,而且针对的是直流采用续流二极管,交流用浪涌吸收器。

网友D:
    在直流电路里,反并联与感性负载二端的二极管叫续流二极管,正常通电时该二极管处于反偏截止状态,当断电时,由于电感电流不能突变,仍保持断电前的电流值流出,此时二极管处于正向导通,它能迅速释放电感电流,起保护作为开关作用的晶体管不被击穿的作用。即续流二极管只能用在直流且感性负载,不能用在交流接触器的线圈二端。

网友E:
继电器输出的加了二极管,继电器的触点火花小,PLC的继电器寿命增加;晶体管输出的应该加二极管,防止感性负载在关断时的过电压击穿晶体管。

网友F:
1、 PLC输出口,一般默认都是没有续流二极管

2、继电器分型号,有的带,有的没有

3、续流二极管主要针对晶体管输出型PLC ,继电器可以不用

楼主:
对:profibus秋高气爽关于续流二极管不能接在交流电的继电器或接触器上的,续流二极管只能接在直流电的继电器上其作用是当继电器线圈断电时出现反向的感应电动势,为了防止此电势击串其它电路而接二极管,使二极管吸收这部分感应电动势。内容的回复:

小弟再请教一个问题,直流型继电器的线圈回路是否需要加限流电阻?

网友G:
对:yabei关于回复内容:对:profibus秋高气爽关于续流二极管不能接在交流电的继电器或接触器上的,续流二极管只能接在直流电的继电器上其作用是当继电器线圈断电时出现反向的感应电动势,为了防止此电势击串其它电路而接二极管,使二极管吸收这部分感应电动势。内容的回复:小弟再请教一个问题,直流型继电器的线圈回路是否需要加限流电阻?内容的回复

不需要。

网友H:
向各位大神学习了......

网友I:
向各位大侠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