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 Logging的问题

楼主(2013-03-11):
    PLC是Micrologix1400,编程工具是RSLogix500.现在在梯形图程序中,用DLG指令,将需要存储在PLC的数据写入了配置的Data Logging队列.请问如何在梯形图中实现,将其存储的队列中的数据读出,写入PLC的另1个地址表.

    关于访问Data Logging队列数据,AB的文档描述很简单,原文是:"用户可以使用专用的恢复工具,也可以自己创建应用项目.有许多Palm OS,Windows CE,Windows 9X和Windows Nt等系统设计与其一起使用的恢复工具."

    不过小弟需要的是当逻辑条件满足时,在PLC的梯形图中读取Data Logging队列,而非通过上位机读取.诚心求教,送我能送的最高分.

网友A:
The Data Logging function lets you capture date, time, and value stamps from controller data tables and function files to a specified log queue. You specify the data to be recorded via data log configuration in the software. The captured data can be retrieved only by a device communicating with the controller.

意思就是取得的数据只能通过其他可以和控制器通讯的装置来读取。所以你的想法估计要落空了。

楼主:
AB文档里说CRT时钟文件,是只读文件.但实际也是可以有方法在梯形图中写入的.也许有其它方法,继续向高手求教.

网友A:
RTC实时时钟文件是只读文件。如果时间不正确可以使用RTA指令同步时钟,没有单独的指令用于调整每个时 分秒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C实时时钟文件是只读文件。如果时间不正确可以使用R...

 事实上,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