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二次仪表通讯问题

楼主(2013-03-11):
组态王和二次表通过485通讯,怎样设置啊?

网友A:
是支持modusRTU的吗?使用莫迪康的modbusRTU驱动;使用软件的驱动帮助上面写的很详细!!!

网友B:
组态王和二次表通过485通讯,看组态王中有没有二次仪表的驱动,有的话直接选用,设置即可。没有的话只要二次仪表支持标准modusRTU协议,选用莫迪康的modbusRTU驱动。均不行的话就要考虑开发驱动了。

网友C:
安装驱动,连接就行,设置好设备地址,读取设备的地址就行了,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