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4通道以上16位双端输出同步数据采集卡

楼主(2013-03-11):
要求双端输出,不是双端输入。

网友A:
可以了解下我们的采集卡,加Q:1601567945

网友B:
可连续我们,我公司专业做数据采集,可按客户需求定制各类数据采集卡。010-62101283。这是我公司做的卡

100MSPS 4CH 16/14/12bit 高速采集卡

参数

型号:WCD_CPCIAD4120

通道数:4通道

采集频率:100MSPS

采集精度:16/14/12Bit

有效位数:13/11/10Bit

板载内存:DDRII 1GB

输入电压:±5V

接口:PCI总线

板型尺寸:185*105mm

功耗:<15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