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楼主(2013-03-11):
西门子S7-200SMART CPU与电脑连不上啊   电脑上就是发现不了 CPU

楼主:
高手们帮我看看吧 急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手们帮我看看吧 急死了

没用过1200呢。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的回复内容:高手们帮我看看吧 急死了没用过1200呢。帮顶、

我着急呀 一会一块看看咋弄

网友C:
是不是驱动问题呢。没有使用过这PLC啊!!

网友D:
IP地址那里网关一栏没有填写,而你IP地址里面是192.168.2.X,这时候要看你的电脑所在的IP了,先解决好这个问题才可以,用以太网协议的话,IP和网关是需要的

网友E:
那个PC/PG接口设置成TCP/IP(Auto)试试。

楼主:
对:huio1983关于IP地址那里网关一栏没有填写,而你IP地址里面是192.168.2.X,这时候要看你的电脑所在的IP了,先解决好这个问题才可以,用以太网协议的话,IP和网关是需要的 内容的回复:

网管 哪个CPU是 0 0 0 0  我电脑设置不了 0 0 0 0   所以空着呢

楼主:
对:龙游乾坤2007关于那个PC/PG接口设置成TCP/IP(Auto)试试。内容的回复:

之前试过自动 了 也不行

网友F:
你可能选的不对,用485转232的 选pc/ppi cable(ppi)

楼主:
对:wushibing关于你可能选的不对,用485转232的 选pc/ppi cable(ppi) 内容的回复:

我直接用的网线和cpu SR40连接的

楼主:
对:zaizai1986关于回复内容:对:huio1983关于IP地址那里网关一栏没有填写,而你IP地址里面是192.168.2.X,这时候要看你的电脑所在的IP了,先解决好这个问题才可以,用以太网协议的话,IP和网关是需要的 内容的回复:网管 哪个CPU是 0 0 0 0  我电脑设置不了 0 0 0 0   所以空着呢 内容的回复:

网友G:
    没有用过 200 系列的以太网,你查看一下  PLC 的IP地址是多少 ? 是不是不在同一网段呀?

网友H:
没有用过;但是你的网关根据你设置的IP,应该是填写192.168.2.1

网友I:
你的网关根据你设置的IP,应该是填写192.168.2.1

网友J:
          看能不能ping通???

网友K:
把电脑的IP和SMART的 IP设在同一网段里的不同网址,不要用自动获取

楼主:
最后重做系统  OK了 麻烦死了 !谢谢大家 以后共同进步!

网友L:
ping一下那个IP。。。看通不通

网友M:
上网找个扫描IP的小工具,扫描一下

楼主:
做了系统OK了  最终还是没找到原因 IP没问题的都在一个网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