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ELLER PS4-201-MM1 PLC 程序如何安装

楼主(2013-03-11):
我们有台设备的PLC坏了,买来新的后无法正常通讯也没有程序,请问各位高手如何安装程序。

网友A:
如何安装程序。

--

电脑上安装编程软件---->编写程序---->下载到PLC。

楼主:
谢谢,需要说明编程软件呢?

网友B(2014-01-13):
现在设备运行正常了吗?如需要联系gugangzhuifeng@163.com联系!!软件及硬件都有!或者把PLC寄过来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