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FX1S-30MT可不可以控制4台步进电机?

楼主(2013-03-11):
三菱PLC,FX1S-30MT可不可以控制4台步进电机?怎样控制4台步进电机的运转距离和方向,谢谢.

网友A:
法子是有的,不过有点麻烦,本体只有两个脉冲输出,如果通过继电器再转换一下,让常开点驱动一路,常闭点驱动一路,就可以控制4轴了,但要求是不能同时动4轴,只能动不同点的相应两轴。。。

网友B:
晕倒,用汇川PLC多好,直接用三菱软件编程,可以做到8轴,100KHZ,支持定位指令。还用三菱PLC,

网友C:
增加一个4轴的定位模块

网友D:
驱动四个步进电机需要四路脉冲输出,FX1S自带两路脉冲输出,因此需要增加两路脉冲输出,控制方向的话,直接把输出端子(比如Y0)接到步进电机的DIR上面,有的步进电机还需要接使能端子,楼主需要参阅步进电机的手册

网友D:
至于控制距离,步进电机手册里面有多少脉冲转一圈,三菱里面可以统计输出了多少脉冲,输出多少脉冲除以步进电机一圈需要多少脉冲,就得到圈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法子是有的,不过有点麻烦,本体只有两个脉冲输出,如果通过继电器再转换一下,让常开点驱动一路,常闭点驱动一路,就可以控制4轴了,但要求是不能同时动4轴,只能动不同点的相应两轴。。。

这个方法可以吗?你确定试验过,不丢脉冲

网友G:
本体只能控制2个独立轴

楼主:
步进电机驱动电压有很多种,选那一种电压级别的造合用三菱FX-1SMT作脉冲控制好?

网友A(2013-04-18):
引用 网友F:
法子是有的,不过有点麻烦,本体只有两个脉冲输出,如果通过继电器再转换一下,让常开点驱动一路,常闭点驱动一路,就可以控制4轴了,但要求是不能同时动4轴,只能动不同点的相应两轴。。。
这个方法可以吗?你确定试验过,不丢脉冲

有试过的,运用得当,自然不会丢脉冲,只是要麻烦一些而已,不能做绝对值定位,如果楼主对欧姆龙CP1H也熟悉的话,也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H:
我 是来向各位高手学习的!

网友I(2017-10-13):
长见识了啊!

网友J(2018-04-22):
不错的资料血虚一下

网友K:
长见识了,新手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