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伺服模拟量控制

楼主(2013-03-11):
我现在有一台 台达B2伺服驱动器,模拟量(0~10V)控制方式。伺服电机控制原理就是 用模拟量控制来回的走动。方向改变是利用DI脚来改变的,DI参数是 6 。

现在就是遇到了一个问题是 电机去的速度和回来的速度不一样,比去的时候晚了好几秒种。因厂家还有一套一摸一样的设备是好的,故将其参数对了一遍,参数都正常,就是回来的时候 变慢了。。。搞不清楚为什么。。。??? 求帮我分析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A:
可能是机械方面出了问题,检查下机械传动机构

网友B(2013-05-09):
模拟量控制来回走动?是不是用模拟量来走位置控制?模拟量是主动的还是走跟随?光这点信息,无法判断。

网友C:
可使用A2電子凸輪的追剪功能实现,同步带为主轴,编码器反馈给丝杆的从轴,从轴采用PR模式,建立追剪曲线。

网友C:
有两点疑问:

1.如何判断伺服到达左右位置的?

2.如何判断回来的速度慢的?

网友D(2014-04-12):
欢迎加群交流:3634973,专业的变频伺服及运动内阁制工程师为你解答各种问题

网友E:
那是因为东西不行,哈哈

试试咱的,本人从事国产伺服/运动控制推广的,还望各位多多关照,小王,13651915493,QQ1647674321

网友E:
查查模拟量输出有没问题,这玩意容易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