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热电偶两个仪表采集方案推荐

楼主(2013-03-11):
请大家推荐一下一个热电偶 2个或多个仪表采集的方案

现有一个案子 高温炉子温度监控  现场本身有温控表 但是比较老款,自身没有带485接口,现在想在监控室集中监控各个炉子的温度情况,需要另加热电偶采集模块,请问可以共用吗?

网友A:
温控表输出的4-20mA信号接到监控就行了。如果这块表没有信号输出,就换一个有标准信号输出的。

网友B:
一定要加一个一进两出的变送器

网友C:
可以共用,选择温控器有两路输出,一路给那一边,一路给那一边。信号没有问题。

网友D:
偶认为要想实现这个功能,楼主要投点资了,单纯的利用原有设备实现这个功能有难度,楼主可以把进温控器之前的热偶加个温变,使热电势变成电流信号,然后在通过两路输出功能的安全栅、隔离栅之类的来实现两路输出,但这样做的前提是现有的温控器能够接受电流信号,如果温控器只能接受毫伏信号,那楼主还是换个带总线输出功能的温控器把。

网友E:
      假如现场的温控表没有4-20mA输出,那就增加一个有源信号隔离器,一进二出的,一路给现场温控表使用,一路给监控室的DCS用。

网友F:
在热电偶输出端加一个一进二出的隔离器,然后用热电偶采集模块采集,有需要可以跟我们联系

网友G:
1、热电偶就地加变送模块整合成4~20mA信号

2、4~20mA信号,进温控表后再直接扯到控制室去接板卡

     也就是说,

     现场温控表和控制室板卡,都是经取样电阻从4~20mA回路取信号

     注意回路阻抗匹配就中鸟

3、简洁才是美 。。。棒槌不能长滴曲里拐弯呀。。。否则搞事,就会疼,就不咋可靠鸟   ~~~~~~~~~~

网友H:
用热电偶变送模块替换热电偶的陶瓷接线板,将热电偶改制成变送器,借助多输出配电器就可以实现任意多个不同地点的监控了。

网友D:
呵呵,偶这么认为温控器输出电流信号不是热偶的测量信号,那是温控器的控制信号,这个信号是无法反映热偶温度的,所以温控器上想办法效果不好,除非有总线输出的接口。

如果热偶接线柱处安装变送器构成热偶温变一体式的结构,能够实现毫伏信号变成电流信号,但是热偶的传输导线需要更换,因为先前的补偿导线传输电流效果不好,如果这个热偶补偿导线距离温控器不远这个很好解决,如果这个导线传输距离远、埋地沟,或者重新布线很麻烦,那么这种该法施工有点麻烦。

如果温控器接线前方安装温度变送器,把热电势信号变成电流信号然后在通过隔离栅实现多路输出,那么这个投资要两个改变,而且还受原有温控器是否能够接受电流信号的限制,此外还要修改温控器内部的设定,方法有点啰嗦,而且这种方法只能监控现场热偶的温度,不能检测温控器的设定值、输出值(控制信号),所以效果不是很理想。

最后的办法就是改变原有温控器,重新换一个新的带RS485\RS232功能接口的功能,这样上位的控制PLC柜内不需要温度转换模块需要一个RS232/485接口模板。总的来说这个投资也不少,不过可以实现功能较多,而且原有温控器可以替换下来用在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