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有真相 和泉PLC FA-2J 求助

楼主(2013-03-11):
有图有真相 和泉PLC FA-2J 求助

求助 FA-2J 编程电缆 购买 自制也可以!

刚刚 测量一下电压 通讯口管脚电压 2脚---6,7脚 0.74V

3脚---6,7脚 12V

2脚---30.5V

怀疑是232方式 但不知道计算机9针DB接线方式! 求解脱!求高人!求狠人!

楼主:
图画错了!

图画错了!

图画错了!

图画错了!

楼主:
y有没有人啊!这是怎么个情况?

楼主:
HA17901P 的OUT4 你比较出了什么  75451与门  谁与谁影响了你和P3.1的关系!

你们这些吃货 搞的我好晕啊!图图图   继续上!

楼主:
我的   寿司    我的菜 !饿饿饿!

楼主:
我恨小日本!我恨小日本!我恨小日本!我恨小日本!我恨小日本!我恨小日本!我恨小日本!

楼主:
要死要活的!完全没头绪啊!有没有神啊!救救这货吧!

楼主:
光吃不干的,,有没有!

光说不练的,,有没有!

光看不回的,,有没有

楼主:
TI

产品信息:

芯片 外设驱动器
  • 电源电压 最小: 4.75V
  • 电源电压 最大: 5.25V
  • 输出通道数字: 2
  • 输出电压: 30V
  • 输出电流: 400mA
  • 封装类型: 双列直插
  • SVHC(高度关注物质): No SVHC (18-Jun-2012)
  • 器件标号: 75451
  • 器件标记: SN75451BP
  • 封装类型: DIP
  • 工作温度敏: 0°C
  • 工作温度最高: 70°C
  • 工作温度范围: 0°C 到 +70°C
  • 温度范围: 商用
  • 芯片标号: 75451
  • 表面安装器件: Through Hole
  • 输出电压 最大: 30V
  • 逻辑功能号: 75451
  • 逻辑芯片功能: 双 2-输入与非门驱动器
  • 针脚数: 8
  • 驱动芯片类型: 功率

网友A:
    75451BP 你是不是 人格分裂啊!

楼主:
    FA-2J 这货已经停产N多年了!问了N多买电缆的厂家 不是没有啊 是真没有啊!那位高工教教小弟啊! 我发现我还有救! 在OUT之前IN之后能让我看到你们这些真正的高手 我也算是死而无憾啊!

楼主:
    K1就是  75451BP的1脚

    K2就是  75451BP的2脚

    Y就是    75451BP的3脚

楼主:
    从电路图能看出来75451BP的1脚和2脚已经短接到一起了!然后直接找P8031的P3.0碰头去了!也就是说P3.0的电平状态直接影响了编程端口2脚的电平!

楼主:
    HA17901P 的OUT4 你比较出了什么 很是迷茫啊!

楼主:
    求助232接口电路!有没有人帮帮忙啊!

网友B:
    我是真的真的好难过啊!一个人都没有啊!有没有同情心啊!

    我喜欢工控网!虽然工控网不喜欢我!

网友B:
    深入浅出解析232接口电路!

网友C:
    找232接口的图参考

    和泉的PLC 知道和研究的人很少

网友B:
    典型的232信号 是正负电平之间摆动,发数据时,发送端输出正电平5V—15V,负电平-5V—

    -15V.无数据时:线上TTL,开始传—到结束  线上电平 从TTL—232电平—返回TTL电平。

    接收器电平:3V—12V  -3V— -12V     接和发的差值  仅2V—3V。共模抑制差,影响了通信距离!

    因为不同!所以要转换!

       其实没有什么不同!

网友B:
    EIA电平,规定:“1”的逻辑电平在-3V~-15v之间,“0”的逻辑电平在+3V~+15V之间。EIA即Electronic Industries Association 电子工业协会,美国电子行业标准。

网友B:
    TTL电平信号被利用的最多是因为通常数据表示采用二进制规定,+5V等价于逻辑"1",0V等价于逻辑"0",这被称做TTL(晶体管-晶体管逻辑电平)信号系统,这是计算机处理器控制的设备内部各部分之间通信的标准

网友B:
常见电平小结:TTL电平、EIA电平、coms电平小结等ing中

一、集成逻辑电路的分类:

  按电路组成的结构来分,可将数字电路分为分立元件电路和集成电路两类。
  集成电路具有体积小、成本低、可靠性高等优点。
  按制造工艺的不同,集成逻辑门可分为双极型逻辑门和单极型逻辑门两大类。

 1.双极型逻辑门

  以二极管、三极管作为开关元件,电流通过PN结流动。
  双极型逻辑门主要有晶体管-晶体管逻辑(TTL)、射极耦合逻辑(ECL)和集成注入逻辑(I2L)三种。
  TTL应用广泛、速度快、抗干扰能力和带负载能力强。功耗较大,集成度较低,不适合做成大规模集成电路。
  ECL速度快、带负载强。功耗大,主要用于高速中小规模集成电路。
  I2L面积小,功耗低,适合做成大规模集成逻辑门。速度慢、抗干扰能力弱。

 2.单极型逻辑门

  以MOS作为开关元件,电流通过导电沟道流动。
  MOS电路具有制造工艺简单、功耗小、集成度高、无电荷存储效应等优点。其缺点是速度较慢。
  单极型逻辑门又分为PMOS逻辑门、NMOS逻辑门和CMOS逻辑门。
  CMOS采用了NMOS和PMOS互补电路,所以速度比NMOS更快、功耗更小。虽然它制造工艺比较复杂,其优点非常突出,在数字系统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二、具体的电路分析

TTL(晶体管-晶体管)电平:
      输出高电平>2.4V,输出低电平<0.4V。

在室温下,一般输出高电平是3.5V,输出低电平是0.2V。

最小输入高电平>=2.0V,最大输入低电平<=0.8V,噪声容限是 0.4V。

TTL门电路的主要参数:

发射极耦合逻辑电路(ECL)(资料参考于http://digital.ni.com/public.nsf/allkb/1C1D03EDD0AAD75148257242001129E5

              以多个晶体管的发射极相互耦合加上射极跟随器组成的电路,简称ECL电路。其基本单元电路由提供“或”、“或非”逻辑功能的电流开关和完成电平位移与级联的射极跟随器两部分组成。

发射极耦合逻辑(ECL),有时也叫做电流模式逻辑(Current Mode Logic),是一种极高速数字技术。ECL的传递时间是0.5 - 2 ns,这比TTL要快很多,同时功耗也要比TTL高3到10倍。

ECL的输出逻辑和TTL类似,用到的都是逻辑低到逻辑高。尽管如此,ECL和TTL的这些状态的电压值不一样

ECL输出逻辑变换是由-1.75 V的逻辑低到-0.9V的逻辑低。下面的表格说明了在正逻辑下的逻辑"0"和"1"。
电压值状态逻辑布尔值-1.75 V            低            假            0                            -0.9 V            高            真            1

注入逻辑门电路(integrated injection logic,I2L)I2L面积小,功耗低,适合做成大规模集成逻辑门。速度慢、抗干扰能力弱。

  在NPN晶体管的基极接有PNP晶体管作为恒流源,采用公共发射区,集成多个NPN晶体管倒相器的基本门电路。简称I2L电路。将这类基本门电路前后串接起来,经过适当组合,即可实现各种逻辑功能。I2L电路发展于20世纪70年代初,它是在常规双极型集成电路工艺的基础上经过改进而成的。I2L电路无需隔离,结构紧凑,不用电阻,有较高的集成密度,功耗低。但开关速度较慢,截止频率较低,抗干扰能力差。为克服这些缺点,已研制出若干改进型I2L电路 。I2L电路发展较晚,常用于制作双极型大规模集成电路。

具体电平正在搜索中!!!

MOS门电路:

Mos门电路包括NMOS和PMOS。

NMOS 速度比PMOS快,采用正电,便于和TTL接口连接,不适合做通用性集成电路。对电容性负载的驱动能力较弱。

PMOS工作速度低,工作在负电压。不便和TTL电源相连

5.兼容性:
    CMOS集成电路电源电压可以在较大范围内变化,因而对电源的要求不像TTL集成电路那样严格。所以,用TTL电平在条件允许下他们就可以兼容。要注意到他们的驱动能力是不一样的,CMOS的驱动能力会大一些,有时候TTL的低电平触发不了CMOS电路,有时CMOS的高电平会损坏TTL电路,在兼容性上需注意。
注:
1.CMOS是场效应管构成,TTL为双极晶体管构成
2.COMS的逻辑电平范围比较大(5~15V),TTL只能在5V下工作
3.CMOS的高低电平之间相差比较大、抗干扰性强,TTL则相差小,抗干扰能力差
4.CMOS功耗很小,TTL功耗较大(1~5mA/门)
5.CMOS的工作频率较TTL略低,但是高速CMOS速度与TTL差不多相当。

EIA电平小结:

RS-232C标准采用EIA电平,规定:
“1”的逻辑电平在-3V~-15v之间
“0”的逻辑电平在+3V~+15V之间。
由于EIA电平与TTL电平完全不同,必须进行相应的电平转换,MCl488完成TTL电平到EIA电平的转换,MCl489完成EIA电平到ITL电平的转换。还有MAX232可以同时完成TTL->EIA和EIA->TTL的电平转换。

  输出高电平VOH和输出低电平VOL
  当与非门输入端有低电平时,输出的电压称输出高电平VOH,约3.6V。
  当与非门输入端全是高电平时,输出的电压称输出低电平VOL,约0.3V。
  输入开门电平VON和输入关门电平VOFF
  使与非门输出维持低电平状态所需的最小输入电压称输入开门电压VON,约为1.8V。即要使与非门维持导通状态,输入电压必须大于1.8V。
  使与非门输出维持高电平状态所需的最大输入电平称输入关门电平VOFF,约为0.8V。即要使与非门维持截止状态,输入电压必须小于0.8V。
  扇入系数NI和扇出系数NO
  一个门电路允许的输入端数目,称门电路的扇入系数NI,约1~5。 注意
  一个门电路的输出端所能连接的下一级门电路输入端的个数称门电路的扇出系数,约为8。

其它类型的TTL门电路包括:集电路开路与非门(OC门),三态门(TS门)。

网友B:
再看回来!SN75154 ,HA17901P 这两个货!都与TTL 有染啊!有染啊!

网友B:
同学们!请顶起来吧!这路貌似有还有路!

网友B:
9芯

针脚
信号
定义
作用
DCD
载波检测
Received Line Signal Detector(Data Carrier Detect)
RXD
接收数据
Received Data
TXD
发送数据
Transmit Data
DTR
数据终端准备好
Data Terminal Ready
SGND
信号地
Signal Ground
DSR
数据准备好
Data Set Ready
RTS
请求发送
Request To Send
CTS
清除发送
Clear To Send
RI
振铃提示
Ring Indicator

网友D(2014-03-15):
这个PLC通讯线和模块我都有

网友E(2019-04-01):
引用 网友D:
这个PLC通讯线和模块我都有

还能联系到你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这个PLC通讯线...

请发个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