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以上的电路抄表,怎么实现?

楼主(2013-03-11):
10KV以上的电路抄表,怎么实现?

网友A:
智能表上不都是有远程抄表功能吗?485接口总会有吧!

网友B:
    “10KV以上的电路抄表”可通过远程电量计量计费系统实现抄表功能。

    其工作原理是电表利用RS-485串行接口接至电表处理器,处理器按某一通信协议进行通信。处理器用指令使运行的电表计度器将数据存储起来,然后由处理器查询这些寄存器,显示电能数据,并按一定规约将数据送往主站,主站可随时调出电表计费数据和随时抄表。用户只要按要求将电流、电压互感器接入相应输入端,RS-485接口接入电表处理器,并正确设置脉冲数值、电表常数、电流变比、电压变比即可完成电表计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KV以上的电路抄表”可通过远程电量计量计费系统实现抄表功能。    其工作原理是电表利用RS-485串行接口接至电表处理器,处理器按某一通信协议进行通信。处理器用指令使运行的电表计度器将数据存储起来,然后由处理器查询这些寄存器,显示电能数据,并按一定规约将数据送往主站,主站可随时调出电表计费数据和随时抄表。用户只要按要求将电流、电压互感器接入相应输入端,RS-485接口接入电表处理器,并正确设置脉冲数值、电表常数、电流变比、电压变比即可完成电表计费。

请问一下,10KV是高压了,处理器能实现高压计量的抄表功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世猫关于    “10KV以上的电路抄表”可通过远程电量计量计费系统实现抄表功能。    其工作原理是电表利用RS-485串行接口接至电表处理器,处理器按某一通信协议进行通信。处理器用指令使运行的电表计度器将数据存储起来,然后由处理器查询这些寄存器,显示电能数据,并按一定规约将数据送往主站,主站可随时调出电表计费数据和随时抄表。用户只要按要求将电流、电压互感器接入相应输入端,RS-485接口接入电表处理器,并正确设置脉冲数值、电表常数、电流变比、电压变比即可完成电表计费。内容的回复:请问一下,10KV是高压了,处理器能实现高压计量的抄表功能?

有互感器呀!!

在高的电压也行!

网友E(2015-03-18):
有电压互感器,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