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PLC之间通信“傻瓜化”

楼主(2013-03-11):
为了尽量减少PLC用户在通信编程方面的工作量,PLC制造商做了大量工作,使设备之间的通信自动地周期性的进行,而不需要用户为通信编程,用户的工作只是在组成系统时作一些硬件或软件上初始化设置。如欧姆龙公司的两台CPM1A之间一对一连接通信只需用三根导线将它们的RS-232C通信接口连在一起后将通信有关的参数写入5个指定的数据存储器中,即可方便地实现两台PLC之间的通信。

网友A:
欧姆龙公司的几台CPM1A之间一对多连接通信还能有这么简单吗?是的话,那真是傻瓜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