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铭牌标志及精度等级含义

楼主(2013-03-11):
一、电流互感器铭牌标志

电流互感器型号由以下几部分组成,各部分字母、符号表示内容:

第一个字母:L——电流互感器。

第二个字母:F——风压式;M——母线式(穿芯式)

第三个字母:C——瓷绝缘式;Z——浇注式。

第四个字母:B——保护;D——差动。

第一个字母:数字——电压等级(kV)

例如 LMZ—0.66表示用环氧树脂浇注的穿芯式电流互感器 0.66kV

额定工作电压,互感器允许长期运行的最高相同电压有效值。

额定一次电流,作为互感器性能基准的一次电流值。

额定二次电流,作为互感器性能基准的二次电流值,通常为5A1A

额定电流比,额定一次电流与额定二次电流之比。

额定负荷,确定互感器准确级所依据的负荷值。电流互感器二次K1K2端子以外的回路阻抗都是电流互感器的负荷。通常以视在功率伏安或以阻抗欧姆表示。

额定功率因数,二次额定负荷阻抗的有功部分与额定阻抗之比。

准确度等级,在规定使用条件下,互感器的误差在该等级规定的限值之内电力工程中计量,常用的等级有0.20.50.2S0.5S等。

注意事项:

副边绕组必须可靠接地,以防止由于绝缘损坏后,原边高电压传入危及人身安全。

副边绝对不允许开路。开路时互感器成了空载状态,磁通高出额定时许多(1.4-1.8T),除了产生大量铁耗损坏互感器外,还在副边绕组感应出危险的高压,危及人身安全。

电流互感器安装时,应考虑精度等级。精度高的接测量仪表,精度低的用于保护。选择时应予注意。

电流互感器安装时,应注意极性(同名端),一次侧的端子为L1L2(或P1P2),一次侧电流由L1流入,由L2流出。而二次侧的端子为K1K2(或S1S2)即二次侧的端子由K1流出,由K2流入。L1K1L2K2为同极性(同名端),不得弄错,否则若接电度表的话,电度表将反转。

电流互感器一次侧绕组有单匝和多匝之分,LQG型为单匝。而使用LMZ型(穿心式)时则要注意铭牌上是否有穿心数据,若有则应按要求穿出所需的匝数。注意:穿心匝数是以穿过空心中的根数为准,而不是以外围的匝数计算(否则将误差一匝)。

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绕组有一个绕组和二个绕组之分,若有二个绕组的,其中一个绕组为高精度(误差值较小)的一般作为计量使用,另一个则为低精度(误差值较大)一般用于保护。

电流互感器的联接线必须采用2.5mm2的铜心绝缘线联接,有的电业部门规定必须采用4mm2的铜心绝缘线,但一般来说没有这种必要(特殊情况除外)。

电流互感器的接线方式

电流互感器主要有以下四种接线方式:

(1)完全星形接线。

(2)两相两继电器不完全星形接线。

(3)两相一继电器电流差接线。

(4)三角形接线。

(5)三相并接以获得零序电流。

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在作用原理上的区别

主要区别是正常运行时工作状态很不相同,表现为:

(1)电流互感器二次可以短路,但不得开路;电压互感器二次可以开路,但不得短路;

(2)相对于二次侧的负荷来说,电压互感器的一次内阻抗较小以至可以忽略,可以认为电压互感器是一个电压源;而电流互感器的一次却内阻很大,以至可以认为是一个内阻无穷大的电流源。

(3)电压互感器正常工作时的磁通密度接近饱和值,故障时磁通密度下降;电流互感器正常工作时磁通密度很低,而短路时由于一次侧短路电流变得很大,使磁通密度大大增加,有时甚至远远超过饱和值.

二、精度等级定义

互感器的精度是制造时就规定好的。常用的精度是0.1级、0.5级、10P级。不同的负载使用不同的精度。计量要求准确,使用0.1级。当发生短路时,电流很大、考虑互感器线圈的磁饱和问题,所以保护一般选择10P级。测量选用0.5级。

5P10,5P20,10P10,10P20 是电流互感器保护用绕组的准确级标示。以该准确级在额定准确限值一次电流下所规定的最大允许复合误差百分数标称,其后标以字母“P”(表示保护)。保护用电流互感器的标准准确级有:5P10P。例如5P10后面的10是准确限值系数,5P10表示当一次电流是额定一次电流的10倍时,该绕组的复合误差 ≤±5%

网友A:
楼主总结的很全面,这些都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要掌握的!

网友B:
我用到过5P3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