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0PLC变频恒压供水问题
(-:澕崽`:-)

楼主(2013-03-11):
现有一小区32层楼的变频供水,压力变化太大了,变频器输出也不稳定,时高时低,看PID值,其输出值是在做跳变输出非常不稳定,比如一下0.5一边就到0.8,或者就是0和1跳变。还有一个问题,我的PID设定值(SPn)为0.98,而过程变量也就是(PVn)却为0.89,而实际水压只有13.7公斤,压力传感器是25公斤的(0-10V),变频器也是电压模拟量调节。变频启在变频工作的时候频率一直是在43.0到45.2之间变化,而且不是0点几的变化直接要不就是43.1一下就是44.8非常不稳定,我们换了一个压力传感器也是一样,走了一条单独的线(就是原来的不要,拉了一条新的做了个实验)现象还是一样,一点也不稳定!

下面是程序,哪位师傅能看看PID有问题吗,PID程序在SBR-7里面!

(-:澕崽`:-)

网友:
     变频器参数也做了更改,主要改变了一个滤波时间变频加速时间也做了更改,但是还是无效,压力始终在0.7公斤变化,顶楼的压力变化达到了1.5公斤。不知道哪位师傅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或者哪位师傅能给点意见小弟还有什么地方忽略了,谢谢大家了,谢谢!!!内部程序不是我自己写的,而是厂家的,因为没有图纸所以从新编程比较麻烦,而我在其内部从做了个PID,那个PID却比较稳定(只是做了采样然后看了下他的输出),会不会是PID程序的问题呢?

(-:澕崽`:-)

网友:
变频器参数也做了更改,主要改变了一个滤波时间变频加速时间也做了更改,但是还是无效,压力始终在0.7公斤变化,顶楼的压力变化达到了1.5公斤。不知道哪位师傅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或者哪位师傅能给点意见小弟还有什么地方忽略了,谢谢大家了,谢谢!!!内部程序不是我自己写的,而是厂家的,因为没有图纸所以从新编程比较麻烦,而我在其内部从做了个PID,那个PID却比较稳定(只是做了采样然后看了下他的输出),会不会是PID程序的问题呢?

网友A:
楼主你是压力传感器的模拟量送PLC,然后PLC经过PID运算把电压输给变频器控制么?

网友A:
本人不是什么高手,在学校做恒压水箱PID的时候遇到一个现象,就是水箱的进水口比水泵高大概1米,然后在变频器输出减少到12HZ以下后就没有进水了,楼主的设定值是0.98,读出来的过程值是0.89,但实际水压用压力传感器换算的话只有0.548,考虑一下是不是因为高度差或者是哪里导致压力差的原因

网友B:
不动程序,在变频器内部也可调整速度。用比例增益参数,比如说,原来5V电压对应50HZ,增益为50%时,此时就是25HZ。

网友C:
水是非常抗压的东西(可压缩性很差),我一直不看好直接采集水压作为变频参考。因为你如果用的是PID向导生成的PID运算的话,他至少是每秒采样一次,当然你可以设定更小一点,不过感觉还是不太够,水从压力的低限到高限可能只需要一个很短的时间,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内,PLC并没有作出及时反映 ,拖到1秒之后再去采样,发现已经超调了。。。

你可以自己写个PID试试,采样时间直接就按扫描周期来。另外,把积分调大一点,微分调小一点,这样微分的滤波作用会比较明显,同时积分的加成效果会减弱许多。

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做一个密封水箱,水箱中下半截是水,上半截是空气,然后以空气为缓冲,用气压来作为供水压力的反馈,然后控制变频泵,这样压力的强弱变化会钝化很多,再拿PID来控制就很简单了。。。

网友D:
我之前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传感器可能已经收变频器干扰或者止回阀有泄露,传感器收干扰将传感器与管道连接处中间加一个胶管,使传感器与管道不接触

(-:澕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是压力传感器的模拟量送PLC,然后PLC经过PID运算把电压输给变频器控制么?

是的,是PLC进行PID计算

(-:澕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人不是什么高手,在学校做恒压水箱PID的时候遇到一个现象,就是水箱的进水口比水泵高大概1米,然后在变频器输出减少到12HZ以下后就没有进水了,楼主的设定值是0.98,读出来的过程值是0.89,但实际水压用压力传感器换算的话只有0.548,考虑一下是不是因为高度差或者是哪里导致压力差的原因

这个问题有想到过,但是我改变了压力表的位置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始终是数值不对,我把压力传感器装到水泵上面和原来装到管道上传回来的数值一模一样,没有一点改变

(-:澕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水是非常抗压的东西(可压缩性很差),我一直不看好直接采集水压作为变频参考。因为你如果用的是PID向导生成的PID运算的话,他至少是每秒采样一次,当然你可以设定更小一点,不过感觉还是不太够,水从压力的低限到高限可能只需要一个很短的时间,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内,PLC并没有作出及时反映 ,拖到1秒之后再去采样,发现已经超调了。。。 你可以自己写个PID试试,采样时间直接就按扫描周期来。另外,把积分调大一点,微分调小一点,这样微分的滤波作用会比较明显,同时积分的加成效果会减弱许多。 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做一个密封水箱,水箱中下半截是水,上半截是空气,然后以空气为缓冲,用气压来作为供水压力的反馈,然后控制变频泵,这样压力的强弱变化会钝化很多,再拿PID来控制就很简单了。。。

谢谢你的帮助,程序里面的PID不是用向导的,而是直接写的并没有做向导,反而我自己后来写的是向导相对厂家本身的程序用向导的比较稳定

(-:澕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之前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传感器可能已经收变频器干扰或者止回阀有泄露,传感器收干扰将传感器与管道连接处中间加一个胶管,使传感器与管道不接触

应该不是受管道的影响,传感器和管道没有直接接触的外面有套管,其次我们走过单线,本来那个线是在线槽里面,我怀疑是受干扰,然后就直接啦了一条单线但是现象还是一样的,程序里面还没有标注,全靠自己摸索

(-:澕崽`:-)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把电接点的信号传到PLC里面,把压力变送器的信号传到变频器里面作为反馈信号稳定压力,这样就行了。

谢谢你,这样还真没试过,我去试试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