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71变频器上电无显示

楼主(2013-03-11):
我这里有一台ATV71 ,690v 11kw的机子上电没显示。有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维修的经验或者资料能否让小弟参考参考,谢谢了!

网友A:
机器上电不显示 那肯定就是电源故障咯 跑电路看看呗 进电压开始跑 跑到哪里出问题就修哪边了 嘿嘿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帮你修修啦  我的QQ  799339673

网友B:
上电没显示,拆开瞧瞧那电源回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不知道你的不显示是哪些问题,首先看看电源是否正常,电源正常,看看到变频器电源是否正常,变频器一般送电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你一步一步的查下去,然后出现什么现象再说。楼主光说不显示是那部分不显示呀。

网友D:
atv71的控制盒易损坏,显示屏也易坏。

网友E:
“ATV71 ,690v 11kw的机子上电没显示”,不知是黑屏还是没有数据显示,请表述清楚。

1.如果是黑屏,检查连接变频器的显示屏电源是否有问题。如无问题,再检查显示屏是否故障,一一排除。

2.如果仅仅是数据不显示,则要检查数据是否传输。首先要检查变频器的电源是否有问题。如无问题,检查变频器是否有输入量以及是否有变频器的输出量进入显示屏。如没有输入或输出参数,就要检查变频器是否故障、接线是否正确或导线接触是否良好。如变频器完好,检查变频器至显示屏的通信线是否连接牢固,通信协议是否正确以及参数设置是否正确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ATV71 ,690v 11kw的机子上电没显示”,不知是黑屏还是没有数据显示,请表述清楚。1.如果是黑屏,检查连接变频器的显示屏电源是否有问题。如无问题,再检查显示屏是否故障,一一排除。2.如果仅仅是数据不显示,则要检查数据是否传输。首先要检查变频器的电源是否有问题。如无问题,检查变频器是否有输入量以及是否有变频器的输出量进入显示屏。如没有输入或输出参数,就要检查变频器是否故障、接线是否正确或导线接触是否良好。如变频器完好,检查变频器至显示屏的通信线是否连接牢固,通信协议是否正确以及参数设置是否正确等。

楼主:
控制面板已经外部直流24v试过了,没有问题!还有就是谁有这机子的驱动板,大概多少钱!

网友G:
一般都是开关电源的问题,查查吧

网友H:
电源故障,里面的其它元件也有可能损坏了。

网友I:
上电无显示,首先看电源是否进入变频器,电源指示灯是否亮,用万用表测量输入电压,电源已经接入变频器,变频器还是无显示,检查面板是否正常连接,主板和电源板的连接是否正常。如果排除以上,那就是变频器开关电源出问题了。注意,有时候无显示也有可能是主板坏了,出现的几率比较小。

楼主(2013-04-19):
是机子开关电源板的问题,主板上的uc3844坏了。折腾了差不多一个多月!

网友J(2013-06-20):
这机器开关电源很容易坏的。

------------------------------------------------------------------------------------------------------------------------------------

常年提供施耐德  元件级维修  现场服务,备件服务  技术支持 ATV38  ATV58 ATV68 ATS46 ATS48 ATV61  ATV71  备件大量供应。61  71主板  IGBT 驱动板  电源板 风机卡 风机  现货供应。

需要电话联系 13554483804  陈工

网友K(2014-01-14):
电源驱动板损坏。更换一个

网友L(2014-08-24):
我的施耐德变频器型号:ATV61HD37N4Z.

我测了没有直流,我没插CPU板

整流模块输出没有直流。

三相交流输入正常。

我测的整流模块,都有阻值。

应该是正常的吧。

这个板子上为什么四个整流模块。

第四个是起什么作用的。

请指点。

谢谢。

网友M(2015-02-14):
除了电源之外,网线短路也有可能,我碰到过的。

网友N(2015-04-14):
你可以直接在IO控制端子板上单独加24V 直流  看看 有显示没。0V端子是负极,P24是正极,从而快速判断下是内部电源故障还是主控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