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替代

楼主(2013-03-11):
我们用的伺服电机美国太平洋的,厂家停产了,能否找到替代!电机: PMA44R-1050B-0

广州、荣开

网友:
连同驱动器一起换了,,,

楼主:
一起换的话,安装和控制都很不方便呀!

网友A:
就是连同伺服控制器一起换掉就好了,价格又不贵

网友B:
一起换吧    参数什么的自己修改一下就可以乐儿

网友C:
这个只能整套进行替换,推荐找一下科尔摩根的代理商让他们帮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