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2自动变换显示画面

楼主(2013-03-11):
大哥们好,小弟用的plc是信捷xp2—18rt的文本一体机,现在再做一个自动变换画面的程序,大致意思是这样:启动plc以后,15分钟后由1号画面切换到2号画面,再过15分钟以后,再由2号画面切换到1号画面,希望大哥们帮帮忙

网友A:
   没用过信捷的一体机, 用过 SIEMENS  的屏这个功能很容易实现, 可在屏内做计时, 最好是在 PLC 内做计时启动,到时间输出信号启动画面显示

网友B:
使用交互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C:
你好,在文本编辑软件点击“设置OP系列”功能,在跳出的编辑界面中有“交互控制”中可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