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ido的一个逻辑问题

楼主(2013-03-11):
【新手求助】有两个泵的启停,一主一备分别为A和B,当水位小于2米时,A泵起,当水位小于1米时,A泵起、B泵起,当水位大于3米时,A泵停、B泵停。在下一次起泵就是切换为B泵先起,在下一次A泵起,一直循环下去

网友A:
你的控制逻辑有点混乱甚至是错误,所以你用再多的方法都是无法做出的。

楼主:
对:月半玩关于你的控制逻辑有点混乱甚至是错误,所以你用再多的方法都是无法做出的。 内容的回复:

不得哟,这就是两台泵的循环启停切换,我想的是用计数器来做,但是想不出逻辑

网友B:
鼓励鼓励,支持!!!!

网友C:
就两个水泵的启停控制。

一主一备,正常开一台泵,水位低的时候,启两台泵,水位高的时候,停2台。

泵的轮换程序。

以前常用施耐德的PLC作这类程序,当时是用的停止信号来触发移位指令。

PLC擂台也有相应帖子: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010/2010102212123000001-1.shtml

网友D:
只要做记忆就好了。。

网友E:
这和工厂的稀油站控制差不多,都是2个泵控制,正常开一台泵,一台备用,当压力低于设定值,启动2泵,当压力到达时,停备用泵。

你这个可以现场配一个控制箱,取液位计的信号控制两台泵的接触器线圈,。。。。。不过你下次开机时需要开B泵,这样的循环何意?

网友F:
3个水位信号采集,就不谈了,

关于水泵控制,个人认为可以按运行时间判断或启动次数判断。

这样程序比较容易处理。

网友G(2013-11-07):
引用 网友F:
3个水位信号采集,就不谈了,关于水泵控制,个人认为可以...

 这是个很简单的程序 同意如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