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选型?

楼主(2013-03-11):
我要做个小工作台,分为8等份,高速走45度角停下来,走完360度完成一个产品.客户要求用三菱伺服。选什么型号的伺服好?

网友A:
说的有点笼统……无非是看转矩、转速、转动惯量、电机安装尺寸等;后期还要看你加工出的产品能否达到你的精度要求等等。

网友B:
你这要求不高,任何型号伺服都能满足。选国产的吧。

网友C:
伺服基本达到你的要求,看你是选用多大功率的,多少扭力?

网友D:
功能简单,在选择器件时要物尽其用,性价比合适,建议国产,

推荐欧瑞传动 伺服

网友D:
需要伺服可以联系我

QQ1684900689

网友E(2013-05-28):
叫别人怎帮你啊

没有速度要求?

没有定位精度要求?

没有负载要求?

没有成本?

什么都没有怎么选型?

网友F:
这个需要你算下台面的重量,以推算转动惯量,同时根据你需要的速动看转速,这样扭矩也可以计算了。有需要可以联系我,我是上海泰尔富伺服厂家的小张。QQ289475810

网友G:
国产伺服完全可以满足,选雪曼伺服,可以联系15151872880余辉

网友H:
参数太少!没办法!要说的具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