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差点害人啊--用电安全

楼主(2013-03-11):
在作业时候,一律视为有电,都要用电笔测量,注意安全,穿戴防护用具

网友A:
万事还需小心啊

网友B:
还是养成用电笔测试的习惯较好,即使停电了也要测试一下。好习惯也能救人。

楼主:
这个案例非常的经典,也是大家常出的问题,习惯有时候害死人,我收录了!!

网友C:
电笔是测过的,只是没去拉总闸,因为当时没找到梯子,总闸比较高!

网友D:
应该在操作前先验电,必须养成好的工作习惯,安全第一。

网友E:
要防患于未然..........

网友F:
我们用单刀双掷类型的,来电有指示灯

网友G:
安全用电很重要,可以考虑用双路的配电箱啊,来电的时候自动切换。

网友H:
验电是必须的  最主要是拆线前的拉闸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验电是必须的  最主要是拆线前的拉闸啊!

当你用试电笔验电时可能没有电,来电是突然的,拉闸是必须的。

抽水泵可以接双路的配电箱,停电的时候自动切换到发电机,发电机自启动。

网友J:
引用 网友H:
验电是必须的  最主要是拆线前的拉闸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在作业时候,一律视为有电,都要用电笔测量,注意安全,穿戴防护用具

网友L:
吓死掉       最怕电了

网友M:
呵呵。。

话说这个习惯,偶也差点遭过大事。

话说偶上班6年后厂里给偶车间和楼下的维修车间改了一个新办公楼,本来这是好事,可是这个办公楼实在原食堂的地基旁建的,其北方是当地一个化工厂的大型污水处理厂,南侧是偶厂的污水处理厂,西侧紧靠厂外的公路,只有东侧好靠着厂里的消防队,空气污染相当严重,一年四季不敢开窗户,于是大家反对,怎奈厂的命令不得不听,可是大家还是怀念老办公楼,时不时的到原办公楼找点怀旧的物品,比如拧个水龙头,扯个网线,整个门鼻子什么的。

又一次和师傅巡检完了,师傅说到旧办公楼转转,看看有没有野鸽子之类的撞到屋里,于是带着巡检工具和师傅到了旧办公楼,师傅看了半天找了一些稀罕的物件,抽着烟正在琢磨时候看到隔壁的房间还有一个空调插座没有拆下来,于是让偶用钳子直接把电缆剪断,偶说你先到总闸那看看是否断电了,师傅站在楼道里说开关断了,偶一钳子下去,彭的一声,电缆全部剪断,但是钳子被打得黑漆漆的一个大坑,师傅跑过来两个人都傻傻的瞪眼,如果钳子把绝缘损坏,这个危险大了。偶可是一钳子下去把正负电源线同时剪断的。

网友N:
操作前测电是每个人的习惯。但是,在停电的情况下,你不能看到测电笔亮,就不能验证你的测电笔是正常的,这种情况下是不能贸然操作的。

我在电工培训时总是强调验电的三步:1.在有电导体上试验测电笔正常;2.测被测导体;3.再在有电导体验证测电笔。

网友O:
书上不是早就说过的吗,千万不要趁停电的时候,不断开电源进行维修,

网友P:
不是验电的问题,验电时没有电不等于拆线时就没有电,关键在于作业时“前面一定要有明显的断开点”。

网友Q:
严格验电,亲自检查,否则别动线

网友R:
安全无小事

网友S:
对:秦君_1关于不是验电的问题,验电时没有电不等于拆线时就没有电,关键在于作业时“前面一定要有明显的断开点”。 内容的回复:
这是问题的关键!!!

网友T:
在停电维修时,一定要确认断电,挂牌。

网友U:
引用 网友A:
万事还需小心啊

网友V:
养成习惯,下次包上绝缘胶布再进行下步操作。

网友W:
万事都需小心谨慎,时刻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网友X:
被电触过的人才有体会

网友Y:
引用 网友X:
被电触过的人才有体会

想想就冒汗

网友Z:
遇到过拉下开关还有电的情况,泄漏电压。

网友AA(2013-08-08):
线断火线,后断零线

网友AB:
必须要先验电的啊!违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