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unity pro 编程软件的问题

楼主(2013-03-12):
我用施耐德unity pro 编程软件多M340编程时,怎么设置内部布尔变量在掉电的时候复位与不复位的设置。我现在设备有些输出停电后上电会自动启动,我看程序一下自保持的布尔变量不会复位掉电以后一直保持的,怎么可以设置这些布尔变量掉电就复位,二内部其他寄存器要掉电保持。我看有个冷启动复位好像是全部数据都复位,不能分开设置。

网友A:
楼主可以上电初次扫描时候,进行数据的初始化处理;

就是:把那些需要复位的位地址在首次扫描时候,进行复位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上电初次扫描时候,进行数据的初始化处理;就是:把那些需要复位的位地址在首次扫描时候,进行复位处理;

如果只能这样真的是很麻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