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一下忙 解决一下问题 我是学生

楼主(2013-03-12):
你好,我现在的毕业设计在做电机控制器,但遇到几个问题,我们用的是11KW,48V的电机,电流太大,功率管大电流的太贵,有没有其他办法呢?买几个小电流功率管的并联?但是同时驱动也麻烦。还有开关电源部分我想用DC 48V/DC 5V的模块,那如果要启动单片机和功率管驱动电路,那该选多少瓦的呢? 电源部分用线性电源实现还是开关电源实现好呢

网友A:
鼓励支持一下!!!!

网友B:
楼主是用单片机驱动电机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可以加个小型继电器的,利用单片机驱动,5V电压一般就可以满足;至于电流大,选继电器时候注意一下触点容量;

一般都是用开关电源的,但是48V的我没接触过;可以咨询一下电源模块厂家;

楼主:
对:银光人生—华关于楼主是用单片机驱动电机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可以加个小型继电器的,利用单片机驱动,5V电压一般就可以满足;至于电流大,选继电器时候注意一下触点容量;一般都是用开关电源的,但是48V的我没接触过;可以咨询一下电源模块厂家;内容的回复:

48v DC/5v DC应该有吧

网友C:
找买电动自行车的  他门那有旧的,你可以去淘换一个

网友D:
48V的电机有11KW的么??11W的吧??

网友E:
11KW!48V!DC!!!!!!!

楼主:
对:通讯网-原创军团关于48V的电机有11KW的么??11W的吧??内容的回复:

电动车用的 ,我老师这么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DC/DC 48/15 48/5 双路  11KW是电机功率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明亮天空关于11KW!48V!DC!!!!!!! 内容的回复:是DC/DC 48/15 48/5 双路  11KW是电机功率

这是什么电机哎,那电流得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 的回复内容: 回复内容:对:网友F 内容的回复:是DC/DC 48/15 48/5 双路  11KW是电机功率 这是什么电机哎,那电流得多大

就是相当大  所以不知道怎么选管,怎么并联MOS管,怎么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