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1KW,48V电机的功率管的选择

楼主(2013-03-12):
求助11KW,48V电机的功率管的选择,功率管的驱动。

网友A:
电流200A以上,选SCR或IGBT都应该有2.5倍的电流余量。选500A以上的。

网友B:
 48V电机, 11KW 功率很大的说,没玩过 ??

楼主:
引用 网友C:
48V电机, 11KW 功率很大的说,没玩过 ??

车用的

楼主:
对:李纯绪关于电流200A以上,选SCR或IGBT都应该有2.5倍的电流余量。选500A以上的。内容的回复:

功率管要选150v,500A的大电流功率管 , 如果单买一个500A的功率管太贵,就想着用;三个100V,195A的MOSFET并联,但是并联功率管性能不好,况且还是三个并联 ,有没有其他什么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对:chenxingyi00关于回复内容:对:李纯绪关于电流200A以上,选SCR或IGBT都应该有2.5倍的电流余量。选500A以上的。内容的回复:功率管要选150v,500A的大电流功率管 , 如果单买一个500A的功率管太贵,就想着用;三个100V,195A的MOSFET并联,但是并联功率管性能不好,况且还是三个并联 ,有没有其他什么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内容的回复:

三个并联可以啊!要在源极串联匀流电阻,其实就是一段导线,因为直流电阻很小。

楼主:
对:李纯绪关于回复内容:对:chenxingyi00关于回复内容:对:李纯绪关于电流200A以上,选SCR或IGBT都应该有2.5倍的电流余量。选500A以上的。内容的回复:功率管要选150v,500A的大电流功率管 , 如果单买一个500A的功率管太贵,就想着用;三个100V,195A的MOSFET并联,但是并联功率管性能不好,况且还是三个并联 ,有没有其他什么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内容的回复:三个并联可以啊!要在源极串联匀流电阻,其实就是一段导线,因为直流电阻很小。内容的回复:

这样就行了吗?现在车用很多都是并联多个电阻,串联匀流电阻,可靠性不是很高吧,烧管子隐患还是很大的吧。

网友A:
对:chenxingyi00关于回复内容:对:李纯绪关于回复内容:对:chenxingyi00关于回复内容:对:李纯绪关于电流200A以上,选SCR或IGBT都应该有2.5倍的电流余量。选500A以上的。内容的回复:功率管要选150v,500A的大电流功率管 , 如果单买一个500A的功率管太贵,就想着用;三个100V,195A的MOSFET并联,但是并联功率管性能不好,况且还是三个并联 ,有没有其他什么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内容的回复:三个并联可以啊!要在源极串联匀流电阻,其实就是一段导线,因为直流电阻很小。内容的回复:这样就行了吗?现在车用很多都是并联多个电阻,串联匀流电阻,可靠性不是很高吧,烧管子隐患还是很大的吧。内容的回复:

并联电阻?在哪并联?大功率管并联必须在源极串联电阻,每个管子的串联负反馈使电流均匀。

楼主:
对:李纯绪关于回复内容:对:chenxingyi00关于回复内容:对:李纯绪关于回复内容:对:chenxingyi00关于回复内容:对:李纯绪关于电流200A以上,选SCR或IGBT都应该有2.5倍的电流余量。选500A以上的。内容的回复:功率管要选150v,500A的大电流功率管 , 如果单买一个500A的功率管太贵,就想着用;三个100V,195A的MOSFET并联,但是并联功率管性能不好,况且还是三个并联 ,有没有其他什么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内容的回复:三个并联可以啊!要在源极串联匀流电阻,其实就是一段导线,因为直流电阻很小。内容的回复:这样就行了吗?现在车用很多都是并联多个电阻,串联匀流电阻,可靠性不是很高吧,烧管子隐患还是很大的吧。内容的回复:并联电阻?在哪并联?大功率管并联必须在源极串联电阻,每个管子的串联负反馈使电流均匀。 内容的回复:

大功率管并联就在源极并联电阻就行了吗?怎么串联负反馈呢?不是太懂,小哥可以给我画一下这个电路吗?新手我不太懂。非常感谢

网友A:
这图早就画了,因改版传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