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和JTAG接口区别

楼主(2013-03-12):
单片机开发板上的RS232和JTAG接口有什么具体区别吗? 分别是用的什么协议呢?我要用一块单片机做一个保护,就是I/O口接收到TTL电平之后保持住,PLC来读取,通过RS232发送出去。笔记本上没有九针接口,想用JTAG仿真,可以吗?和RS232是不一样吗? 哪位朋友知道,不胜感激!!

网友A:
完全不是一回事!

JTAG接口通常用来编程,支持在线程序更新!

而232是通信的物理接口,单片机带有通信功能,但这要和你的硬件相配合,比如配上232芯片,485芯片,就可以进行232,485的通信,具体的协议,你可以自己定义,也可以用现成的,比如,PLC上常用的MODBUS协议!

网友B:
RS232接口的保护电路参考如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JTAG接口通常用来编程,支持在线程序更新!而232是通信的物理接口,单片机带有通信功能,但这要和你的硬件相配合,比如配上232芯片,485芯片,就可以进行232,485的通信,具体的协议,你可以自己定义,也可以用现成的,比如,PLC上常用的MODBUS协议!

十分感谢你的回答!请问你有相关JTAG的应用程序或者相关的具体应用不? 再次感谢这位朋友耐心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