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速电机的问题,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3-03-12):
刚接触设计这一块,11kw的双速电机要有高低速控制要求,需要星三角启动吗,如果要,和高低速的电路感觉冲突了啊、、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A:
  11KW 最好是用星三角起动,双速双线圈控制,这个还真有难度呢!

 建议问问 度娘 看看

网友B:
11KW的电动机--为啥药星三角启动?除非你前面的变压器容量非常小。双速电动机,一般是双绕组的,单独控制的,然后之间加上必要 的连锁。

网友C:
11KW的电机不需要星三角启动可以直接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