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重赏!重赏!

楼主(2013-03-12):
客户需要我们做一个控制:一台计量泵受在线PH控制加药。

这个从来没有接触过,有做过的朋友给个详细的方案,包括用什么材料,

写出控制电气原理图更佳!

网友A:
好像前一段有人问过类似的问题。

楼主:
设备客户自己的,我就是做个控制,不知道怎么做?望大侠指点

网友A:
还有一个,这个有张示意图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3/2012031211281800001-1.shtml

在论坛搜索一下“PH值”有不少东西呢,你试试。

网友B:
选PH值传感器输出4-20mA的,计量泵用变频器控制,传感器信号送变频器组成闭环。

网友C:
没有做过这类工作,看有在这类工厂的 TX 来帮你吧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选PH值传感器输出4-20mA的,计量泵用变频器控制,传感器信号送变频器组成闭环。

他这个应该不是连续控制的,没必要用变频器。。。

网友E:
得看你是啥计量泵了,有些计量泵是隔膜式的,那个PH信号来控制变频器---也不见得能控制准确;先告诉我你计量泵是啥样的

网友F:
这个一般搞不定,因为在线PH计是一个昂贵的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所以还是人工调整计量泵比较靠谱,就是人工调整计量泵出口管线上的阀门开度。

网友G:
有PH 传感器么?有的话就好弄的

网友H:
PH控制加药。

1.要求PH控制在某一个范围内,低于某一个值就加药,高于某一个值就停止加药(抑或相反),那么就是一个简单的继电器控制问题。

2.要求PH恒值,PH计输出模拟量信号,就要用PID调节解决。

网友I:
我用过PH在线检测,但我是控制两位三通阀,你控制加药泵,道理大同小异,只是控制方式不同,我告诉你硬件都选什么吧

流通池、电极、PH变送器,取样冷却器(如果流通介质温度很高就需要),电极有很多种,你要根据你的介质实际情况、安装方式、是否带前置放大器等需要来做选择,还要与PH变送器能够配套,PH变送器分挂式和盘装等,取样冷却器要经过计算以便确认里面盘管数量等。

PH变送器可以输出模拟信号,也可以有报警点输出,方便控制。

网友J:
原来高手都在民间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K:
辉关于 原来高手都在民间啊

我是晨曦姐姐

网友L:
不懂这个,来学习的。

网友M:
水处理行业用的多, 经济点的方法就是用干触点输出控制定量泵, 每次加定量的药液,配合循环泵不停的搅拌.想省点药水控制准确点,在定量泵的线圈前加个时间继电器, 调整的时间根据循环泵的循环量来调.

网友N:
这个东西,你要的案例应该大把的网上,用个模拟量反馈,控制泵加个电磁阀控制下流量,或者变频器控制泵,或者流量泵更直接,组个闭环系统,更加好的就搞个pid控制。自己慢慢折腾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