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地铁隧道检测列车进站的传感器选择

楼主(2013-03-12):
我想选用一种行程开关,用于地铁隧道内检测列车进站的情况。 目的是列车驶进时,上传干接点信号。 但考虑到隧道的灰尘、风速达、腐蚀、潮湿等恶劣环境。貌似不适用光电传感器(区间灰尘大),请教各位专家,这种情况适用什么类型传感器? 接近开关可以用吗?请帮忙推荐下型号,跪谢!

网友A:
用对射的光电开关呀,或是磁性开关安装在铁轨边上也行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成型”技术了吧。

网友C:
给裤衩开个裆,跑火车 ~~~~~~~~~~~~~

用个传感器,,,,也中鸟

用个光强传感器,,,,也中鸟

用个压力传感器,,,,也中鸟

用个倾角传感器,,,,也中鸟

还可以用个老头眼睛瞅视按电钮  。。。。。。。

楼主:
对:阿水--王者之师关于用对射的光电开关呀,或是磁性开关安装在铁轨边上也行 内容的回复:

对射的光电,受灰尘影响会不会太大?

网友D(2023-12-18):
可以用超声波传感器,防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