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变成红色?(西门子步进电机程序)

楼主(2013-03-12):
刚开始研究西门子步进电机(求简单例子,最好是电机正反转的)

网友A:
楼主设置PTO/PWM高速脉冲寄存器没有?

网友B:
  只知道程序编辑出错会是红色出现,别的就不知道

网友A:
使用PLS的步骤

1.在使能PTO/PWM操作之前,讲Q0.0,Q0.1清0

2.设置控制字节(SMB67/SMB77)

3.写入PTO/PWM相关的系统寄存器

4.连接中断事件和中断程序,允许中断

5.执行PLC指令

楼主:
问题以发现,SMB67控制字 有点问题,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