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协议

楼主(2013-03-12):
我把通道设置为只读  4区  32位浮点数,我在输入框发送1,在串口界面里,怎么数据帧是这样的:01 10 00 00 00 02 04 3F 80 00 00 FE 53,功能码怎么是10啊,各位帮忙给解释一下啊。谢谢!!!!

网友A:
您好,请拨打昆仑通态客服热线400-610-7062咨询!

网友B:
没有看过他真正的数据帖,不知道你是不是通信不上才会问。

楼主:
我在触摸屏发一个数到PC机通过串口,在串口界面上看触摸屏发出的数据帧,就是这样的,这个数据帧怎么和我看的Modbus 协议不一样呢?

网友C:
01 10 00 00 00 02 04 3F 80 00 00 FE 53
专业大师给你分析这段报文
01:地址码,从站地址为01,16进制
10:功能码,表明是对4区多个寄存器进行写操作,16进制,换算10进制就是16功能码
00:寄存器起始地址高8位
00:寄存器起始地址低8位
00:预写的寄存器个数的高8位
02:预写的寄存器个数的低8位
04:字节计数,预写2路寄存器,那么预写的数据就占4个字节
3F:预写的第1路寄存器的数据的高8位
80:预写的第1路寄存器的数据的低8位
00:预写的第2路寄存器的数据的高8位
00:预写的第2路寄存器的数据的低8位
FE:CRC校验低8位
53:CRC校验高8位
这条指令实现的功能就是给MODBUS RTU寄存器编号为40001写数据16256、给40002写数据0
记得把分数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 00 00 00 02 04 3F 80 00 00 FE 53专业大师给你分析这段报文01:地址码,从站地址为01,16进制10:功能码,表明是对4区多个寄存器进行写操作,16进制,换算10进制就是16功能码00:寄存器起始地址高8位00:寄存器起始地址低8位00:预写的寄存器个数的高8位02:预写的寄存器个数的低8位04:字节计数,预写2路寄存器,那么预写的数据就占4个字节3F:预写的第1路寄存器的数据的高8位80:预写的第1路寄存器的数据的低8位00:预写的第2路寄存器的数据的高8位00:预写的第2路寄存器的数据的低8位FE:CRC校验低8位53:CRC校验高8位这条指令实现的功能就是给MODBUS RTU寄存器编号为40001写数据16256、给40002写数据0记得把分数给我!

还得再问一个,触摸屏将这一帧发到下位机后,下位机应该返回一个什么样的帧,跟modbus协议里写的一样吗,还是怎样,请您具体说一下,十分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E:
1、返回的正确数据是01 10 00 00 00 02 41 C8

2、你发送的数据的格式是逆序32位浮点,不是32位浮点数。

3、因为你写的数据是浮点数,占4个字节,只能用16功能码写,就是0x10,06和16功能码是写数据用的,06只能写字为单位的。

4、返回的数据,如果用06写的,发送和返回的一样的,16功能码写的,返回的格式是地址 功能码 起始地址 写寄存器数量 CRC

网友E:
补充一下,你按逆序32位写个1下位,设备里面如果按照32位浮点数解码,得到的值是0,所以通讯成功了,你也看不出来,数据类型要对上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补充一下,你按逆序32位写个1下位,设备里面如果按照32位浮点数解码,得到的值是0,所以通讯成功了,你也看不出来,数据类型要对上才行。

你好,很感谢你的回答,我想问一下触摸屏写数据的有关问题。触摸屏写数据帧的时候我设置成16位无符号二进制看到的数据帧是01 06 00 00 00 01 还有校验,我写的是1,这也不是逆序啊,设置成32位浮点数的时候,就是上面我发的那个结果,我还是不理解逆序这个概念,请您再给讲讲吧!3F 80 00 00是正序还是逆序啊!我这的下位机是DSP,昨天做实验我在触摸屏里写入1,DSP能收到,但是触摸屏的通讯状态一直显示4,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希望得到您的指导 。谢谢!!!

网友G(2018-04-23):
有规约文档吗?

网友H:
以上有大师,以上有大师

网友I:
这个好像跟通讯很大关系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