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日立电梯故障

楼主(2013-03-12):
日立电梯,型号NPH电梯在一层在外面呼梯为什么不开门,外呼板我也给换新的了还是不行,请各位师傅指导指导

网友A(2013-06-10):
问题应该是在机械部分,门锁间隙太小

网友B:
是串行通讯还是并行通讯???

网友C:
这正所谓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说来也巧,我今天碰巧看见了日立电梯的图纸,厚厚一本。

楼主换了新的呼叫板,还是不开门,看看信号是否传送到控制主板CPU,另外就查查是不是机械故障了。

网友D:
有程序还是监控看看,看看有没有输入输出信号。。。最后在看看是不是机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