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变频器对PLC的干扰

楼主(2013-03-12):
我用的是200,当变频器运行后对PLC取回的模拟量干扰很大,请问,如何才能有效的解决?谢谢!!

网友A:
模拟信号电缆必须选用双绞线,能有效抑制共模干扰。

楼主:
我用的是屏蔽线

网友B:
干扰这东西还真不好弄。

以前一现场,也是变频器一运行就有干扰,用屏蔽电缆不行,后面用一普通网线,一下全OK了。

楼主:
现场用普通网线,客户肯定有疑问,而且也不符合安装要求

网友C:
    二者间存在谐波干扰。最好是变频器与PLC相隔一定距离,从源头消除谐波干扰。如二者近距离安装,可采用变频器加电抗器、PLC用隔离变供电等方式抑制干扰。此外,通信电缆屏蔽层接地要规范,单层屏蔽线只一端接地,双层屏蔽线外屏蔽采用两端接地,内屏蔽采用一端接地。

网友D:
PLC和变频器尽量不要放在一个电柜里。

楼主:
如果把变频器和PLC放在一个柜子中,在中间安装一个屏蔽板,能有效的减弱干扰吗?如果不能,请各位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E:
对PLC干扰的不是变频器,而是变频器的输出电源线.....注意隔开1米以上基本OK吧

楼主:
我在进出口安装干扰磁环,能有用吗?

网友F:
在通讯线上面加光耦隔离模块或者加终端电阻

网友G:
在变频器输入和输出端加装电抗器,控制电缆和电力电缆分开布线

网友H(2013-04-15):
plc和变频器尽量不要放在一个柜子中;必须放在一个柜子中,变频器要加电抗器,plc和变频器要良好的接地,在变频器到plc的控制线上加隔离装置

网友I:
其实可以这样试试;

1、PLC电源进行隔离处理,如果是交流供电:变压器供电220;如果是直流供电:隔离开关电源;

2、地线和变频器地线分开;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二者间存在谐波干扰。最好是变频器与PLC相隔一...

网友K:
以上各位所说均有道理 ,现场出现干扰原因很多 解决办法也很多 ,要根据现场环境来确定 ,直接点的 还是调整下变频器载波频率 很实用的。

网友L:
一是用屏蔽线,最好是双绞屏蔽线,二是布线时候注意,不要平行走线

网友M:
变频器和PLC分开安装,用屏蔽线做电机的电源线。

网友N:
通常我用屏蔽线。你在看看别人有什么好招没。

网友O:
现场我遇见了这种问题烧了PLC,最主要的一定要变频器外壳接地要做好啊!

网友P:
可以在传感器和PLC之间添加隔离器,我公司产品能够解决您的问题

网友Q:
是什么样的干扰?出现什么样的状况,稍微详细点

网友Q:
1,PLC供电电源与动力系统电源(变频器电源)分别配置,且PLC的供电应该选择隔离变压器;
2,动力线尽量与信号线分开,信号线要做屏蔽;
3,无论是模拟信号输入还是模拟信号输出,模拟量通道一律使用信号隔离模块;
4,PLC程序里做软件滤波设计;
5,信号地与动力地分开设计。

解决方法一般就这几种。

像干扰这些情况,我很少遇见。
现在我这边用的变频器都是用profinet的组网方式来控制的。

网友R(2016-04-09):
引用 网友E:
对PLC干扰的不是变频器,而是变频器的输出电源线.....注意隔开1米以上基本OK吧

变频器一运转就有干扰,没有接输出

网友S(2016-09-15):
如果是 0-20mA 或 4-20mA的信号 用 MHM-05A无源信号隔离器进行隔离抗干扰处理。

网友T(2018-01-13):
我这也是这个问题,两个同样配置紧挨着的柜子,一个(1)接地线连到了变频器柜旁边的柜子,一个(2)通过柜子底部的槽钢链接到前一个(1)柜子,(1)的plc指令和反馈的误差在3.5Hz以上,(2)的误差却在2.2Hz左右,是不是接地线的问题,电缆都是带屏蔽的电缆,在PLC端加装信号隔离器后误差反而变的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