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求教:DOP07s411与VFD-E变频器通讯,可以使用变频器自带的24V电源

楼主(2013-03-12):
求教:DOP07s411与VFD-E变频器通讯,可以使用变频器自带的DC24V作为供电电源吗?

网友A:
貌似是不可以,得单配电源

网友B:
最好别用。。PLC自带电源功率很小,就是为接几个传感器之类的。。。触摸屏最好另外配电源。。

楼主:
对:根德小高关于
貌似是不可以,得单配电源
内容的回复:
谢谢高工,我查了一下VFD-E的手册,接线端子+24V和DCM之间只有20mA的容量,还好没接,要不把变频器烧掉可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