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 变频器风机不转

楼主(2013-03-12):
   昨天一台 CT 2403 的变频器高温报警停机,检查时发现风机不转,变频器温度较高,于是用气吹冷变频器继续工作到下班才拆下变频器用备用变频器装上,将拆下变频器用起子拨动风机是没有卡住,后拆开变频器

  拆开将 风机 及内部清洁干净后表测量风机阻值是有的,于是单独通上 24VDC 电源风机也是正常能转动,那在设备上不转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看风扇的温度传感器控制电路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变频器上的风机是易损件,如果拆下来还能运转,建议楼主查一下控制回路

网友C:
    "拆开将风机及内部清洁干净后表测量风机阻值是有的,于是单独通上24VDC电源风机也是正常能转动",做了清洁处理,说不定又好了。装上去再试试。如果故障还没消除,有可能是风机空载能正常转动,带负载因温度升高就不行。用红外测温仪检查变频器本体是否存在发热现象。如温度过高,则要检查变频器内部是否故障。

网友D:
变频器风机--有个单独的风机电源控制板,而且受温度检测控制,检测到的温度低于多少,风机可能不启动的。或者是风机控制板出故障也不能启动。一般风机控制板的电源取自直流母线。可以上电后测量下控制板到风机的电源插头是不是有24V的电,假如有温度控制的,可以找个开水杯,把检测温度的东东贴上去,然后看24V电是不是到风机电源线那了,没有,那你的控制板就是坏了,换一个吧。

网友E:
极有可能风扇的电源插头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极有可能风扇的电源插头松了。

     CT 的风扇插头是硬卡进去产的,有就是温度高了发热报警了风机都没有起动,手转是很轻松的,没有过载现象发生的可能

网友F:
一上主电风扇就应该转,你先量下风扇电压有没,还有点不好量,得把机器侧着放

网友G:
我都替你着急,你们哪一天活忙的时候,真是停车开不起来,再想改,也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搞定的。。需要几个月。。哪个不熟悉你的设备,不熟悉你的工艺,过来就可以给你改呢??除非原来设计这条生产线的工作人员。如果不是,就算是S5的专家,他也只知道S5,对于interbus,CT他也要熟悉,即使国内对CT很熟的经销商,他也需要熟悉S5才能照着给你调整。。要求对S5,interbus,CT都熟悉。。。还必须不是一般的熟悉,还要熟悉你们的工艺要求。。复杂的很。。。复杂的事情,又不想你们改了一个,以后照着自己改。。。所以老外要打包。。。。怎么不把你的先给我用呢??差不多搞出来了,如果你们机器正好坏了,就正好可以用上。。。。

    现在客户多是这样,之前不准备,事到临头了。。开始急急急。。。。那东西需要思考,需要分析,需要时间。。想着一两天弄好,----我倒是也想一两天弄好,那样我也省差旅费。。-------不可能的。。。必须提前准备好,在家里把工作做足。即使这样,出去后难免遇到这样那样的突发事件,需要紧急处理。。要是事先没有准备,要想到时候一蹴而就,就是痴心妄想了。。哪哪那么多好事呢??

网友G:
现在政府也是类似。。。平时不作为,事到临头就急了。。就拿黄浦江飘死猪这件事。。其实防疫部门应该经常定期,不定期到各养殖户巡回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使疫情不至于蔓延。。。而不是都死了70000多头了,疫情大面积爆发了,这么多职能部门,防疫,畜牧部门居然查不出是什么问题!!!!是怎么引起的!!这还只是说出来的70000头。。估计很多都被卖到城里。而且,这类猪肉,最佳销售地就是农民工的食堂!(居民都到超市买,进超市要先检验)(猪肉估计卖不到山东,倒是那年上海流行甲肝,有一些毛蚶卖到青岛,所以青岛也有疫情)!到你们食堂去问问,都是从哪里买的肉??。。。。。如此下去,离崩溃的一天不远了。。。

网友H:
风扇没没问题就检测风扇控制电路。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现在政府也是类似。。。平时不作为,事到临头就急了。。就拿黄浦江飘死猪这件事。。其实防疫部门应该经常定期,不定期到各养殖户巡回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使疫情不至于蔓延。。。而不是都死了70000多头了,疫情大面积爆发了,这么多职能部门,防疫,畜牧部门居然查不出是什么问题!!!!是怎么引起的!!这还只是说出来的70000头。。估计很多都被卖到城里。而且,这类猪肉,最佳销售地就是农民工的食堂!(居民都到超市买,进超市要先检验)(猪肉估计卖不到山东,倒是那年上海流行甲肝,有一些毛蚶卖到青岛,所以青岛也有疫情)!到你们食堂去问问,都是从哪里买的肉??。。。。。如此下去,离崩溃的一天不远了。。。

黄浦江飘死猪???真的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