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MAHA雅马哈YK600XG机械手 17.4 D3 overload

楼主(2013-03-12):
       有没有朋友使用过雅马哈机器人手臂  型号YK600XG   驱动器型号RCX240。此型号最大搬运重量10kg.

公司里使用机械手搬运的东西很轻,大概直径10mm  高100mm的普通钢管。每次搬运几个之后驱动器就报错 17.4 D3 overload,无法复位,重新上电之后搬运几个还是这个报错。将速度降到20%后,同样报上述错误。

       使用Vip+ 改变D3 brake状态为free。手动拉升降电机轴无法拉动,扭力很大。D3电机运行温度30°左右感觉不到。

       没有可供更换的备件,售后的周期太长。

       有哪位大神能提供建设性的意见或经验分享,在此谢过!

网友A:
检查一下电机的刹车部分,应该是刹车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电机的刹车部分,应该是刹车出现问题

 你说的没错,升降电机抱闸问题。正常情况下,抱闸状态改为FREE,升降轴会靠自身重力掉下来,张力很轻。

网友B(2014-08-03):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电机的刹车部分,应该是刹车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