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老师知道三菱FX1N-232-BD使用方法

楼主(2013-03-12):
我有个FX1S-30MR 的PLC 使用FX1N-232-BD 和组态王通讯       FX1N-232-BD 怎么使用

网友A:
在三菱官网上下载FX1N-232-BD 使用手册看看。

我用的FX2N-485-BD 装上就用,通讯参数设置看随包装说明。

网友A:
这个直接跟通信口一样的。。。一个意思。。。在组态王那里也是跟编程口一样设置参数的。。。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装上直接就能用吗    不需要 写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