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PLC烧内部电源,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13-03-12):
现场用到有西门子200的PLC CPU224CN一台 3台MM440变频器

不到1年的时间,烧了两台变频器,一台PLC,维修后发现变频器是输入端烧毁,PLC是内部电源烧毁,

经过测量三相电均为400V,PLC单相供电电源是230V,均属于正常啊,

备注,变频器所带负载是离心机,惯性较大!不知道什么原因烧毁的,一般都是现场离心机扭矩过高跳停的时候容易烧毁设备,

PLC供电前加了滤波器的!

现在将图纸贴出来:

网友A:
变频器是输入端烧毁,PLC是内部电源烧毁

供电瞬间高压可能性极大。

PLC单相供电电源加保险保护。

变频器供电回路加合适的小型断路器。

网友B:
离心机急停的处理:

你的离心机供电电路上有接触器么?

连接顺序是不是电源----断路器-----接触器-----变频器------离心机马达?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把顺序改一下试试:

电源-----断路器------变频器------接触器------离心机马达

猜测一下:

估计你说的所谓“离心机扭矩过大跳停”是直接通过开关电路实现的吧。也就是说,一旦发生离心机扭矩过大,接触器就会断开对吧?

因此,当接触器断开时,变频器仍然和马达相连,同理PLC也依然和变频器相连,甚至还在发出指令。。。(具体此时有没有指令就看你的软件设定了)

我们知道,某些马达在输入电能时,他是个电动机,当输入扭矩时,他就是个发电机。

而楼主说这个离心机惯性颇大。也就是说,接触器断开后,他有可能会继续转一段时间。

而这段时间,假定这个离心机就等于一个发电机了。然后通过三相连接线对外输出一个空载电压。。。具体电压多大,就看转速了

然后这个电压就直接对变频器的输出口进行攻击,弄死了变频器之后继续上行攻击PLC。。。

具体是不是这个理,我现在也无法下定论。这主要是通过你描述的烧毁变频器的时机来判断的。以上仅供参考,希望能对楼主有所帮助

网友C:
楼上是高手啊 佩服佩服,。

网友D:
高手分析的思路很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离心机急停的处理:你的离心机供电电路上有接触器么?连接顺序是不是电源----断路器-----接触器-----变频器------离心机马达?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把顺序改一下试试:电源-----断路器------变频器------接触器------离心机马达 猜测一下:估计你说的所谓“离心机扭矩过大跳停”是直接通过开关电路实现的吧。也就是说,一旦发生离心机扭矩过大,接触器就会断开对吧?因此,当接触器断开时,变频器仍然和马达相连,同理PLC也依然和变频器相连,甚至还在发出指令。。。(具体此时有没有指令就看你的软件设定了)我们知道,某些马达在输入电能时,他是个电动机,当输入扭矩时,他就是个发电机。而楼主说这个离心机惯性颇大。也就是说,接触器断开后,他有可能会继续转一段时间。而这段时间,假定这个离心机就等于一个发电机了。然后通过三相连接线对外输出一个空载电压。。。具体电压多大,就看转速了然后这个电压就直接对变频器的输出口进行攻击,弄死了变频器之后继续上行攻击PLC。。。 具体是不是这个理,我现在也无法下定论。这主要是通过你描述的烧毁变频器的时机来判断的。以上仅供参考,希望能对楼主有所帮助

目前没有加交流接触器的!不过你分析的挺有道理的!总之,总是每次离心机扭矩超高的时候(超高的话,程序里设置就让停机了)发生故障,而离心机因为有惯性还要转一会时间的!

你还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
我现在的情况是:

电源总开关——分两路,一路去PLC,一路去变频器,

变频器空开——变频器输入端——变频器输出端——离心机电机
PLC空开——滤波器——熔断器——PLC电源

网友B:
好办法谈不上,有三种思路:

1、在变频器和离心机马达之间增加一个接触器,然后在接触器的后面加一个过载保护(俗称热继),设定好热继的跳闸电流就行了。这个方式不需要动程序,反正你判断扭矩过大不过大也是通过采集电流来判断的吧,现在把这个工作交给热继来做。程序里面的那个判断,你把判断的门限值设定大一点确保不会发生程序要求跳停而外部热继还没跳的局面。或者不怕麻烦的话,干脆把程序里面的跳停相关功能给去掉算球,反正也不指望他来干这个了。

2、如果情况允许的话,在程序里面专门写一段代码来负责电机的关停。以前的停机是一次性的,不管输出多少,让停机就直接输出为0了,现在改一下,改成输出在一个时间范围内逐渐降低到0,时间范围自己设定就好了。就类似一个软启动的反向操作。。。

3、还是在变频器和电机之间加个接触器。然后在程序里面增加一个开关量输出,让这个开关量来控制接触器。这个开关量可以和你的模拟输出全无关联,但必须以电机启动条件和那个扭矩判断为依据,电机启动的条件下,扭矩正常,他闭合,扭矩过大他断开就行了。至于变频器此时的输出是多少频率的,就不管了,反正这都和电机没关系了。

网友E:
柜子接地怎么样????

网友F:
PLC空开后面加个隔离变压器,

问题应该是出在变频器上面.

换个牌子的变频器看看呢.

网友G:
可能是变频器的问题吧。、、、、、、、、、、、、、、、、、、

网友H:
建议加个隔离变,以隔离电源测的谐波和尖峰电压。滤波电路部分保持不变。

网友I:
      不推荐在变频器后端加接触器,并且强烈建议前段的接触器也取消;你的这个现象,在10年前别人叫我去查看的现场情况一样,变频器的输入端和PLC的输出端模块烧了;后面我们分析是强电串入引起的故障,PLC和变频器的输入端都是低电压的,串入高电压肯定会引起烧毁;

      不知道你的现场情况---是不是有腐蚀性气体,强电电缆和控制电缆是不是分开走的,然后你的跳停是不是跳前段接触器的?

      建议改进措施,一是在进PLC和变频器前加隔离继电器,模拟量加信号隔离器;假如变频器前端有接触器,立即取消,不要通过切断接触器来启动变频器,改成通过控制变频器的数字量端子来启停变频器,原因接触器切断,因离心风机惯性大,可能会产生操作过电压,然后你的系统接地不好或者电缆没分开,会对控制电缆上产生高电压,烧毁变频器和PLC,严重的会引起爆炸事故(我见过有个钢厂的生产线,连续炸三次,也是因为前段有保护的开关,在变频器没有停止的情况下,切断前段电源引起操作过电压);

       检查接地情况,修改变频器的参数,延长变频器的减速时间;

     切记,你千万不要在变频器前后端加接触器!否则引起操作过电压,那事故就玩大了!假如是大功率的变频器,有可能把前端的变压器也整炸了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不推荐在变频器后端加接触器,并且强烈建议前段的接触器也取消;你的这个现象,在10年前别人叫我去查看的现场情况一样,变频器的输入端和PLC的输出端模块烧了;后面我们分析是强电串入引起的故障,PLC和变频器的输入端都是低电压的,串入高电压肯定会引起烧毁;      不知道你的现场情况---是不是有腐蚀性气体,强电电缆和控制电缆是不是分开走的,然后你的跳停是不是跳前段接触器的?      建议改进措施,一是在进PLC和变频器前加隔离继电器,模拟量加信号隔离器;假如变频器前端有接触器,立即取消,不要通过切断接触器来启动变频器,改成通过控制变频器的数字量端子来启停变频器,原因接触器切断,因离心风机惯性大,可能会产生操作过电压,然后你的系统接地不好或者电缆没分开,会对控制电缆上产生高电压,烧毁变频器和PLC,严重的会引起爆炸事故(我见过有个钢厂的生产线,连续炸三次,也是因为前段有保护的开关,在变频器没有停止的情况下,切断前段电源引起操作过电压);       检查接地情况,修改变频器的参数,延长变频器的减速时间;     切记,你千万不要在变频器前后端加接触器!否则引起操作过电压,那事故就玩大了!假如是大功率的变频器,有可能把前端的变压器也整炸了的。

我觉得还是传进高压了,上次我们烧了电脑,原因是弱电强电没有分开

网友B:
汗,变频器不大了解,闹了笑话了。。。听了走走大神的解释,才知道变频器这么厉害

既然没法在电路上加隔离,那么可以考虑一个笨法子,在机械上增加一个电动抱闸装置,然后在程序里面增加一个开关量输出,当要求电机停转,变频器输出0的时候,抱闸抱死,以最短的时间将离心机速度降到0,不过这个动静比较大,属于大手术了。。。

再要不就像前面说的,在程序里做个软关停。前提是现场工艺允许这么干。

网友K:
  可能是供电瞬间高压可能性极大。

网友L:
西门子的S7-200有个毛病,就是爱烧电源部分。

网友M:
看来像走走那样理解变频器的水平还是高的,我学习时,也不允许前后加接触器

网友N:
变频器加刹车电阻试试,PLC加个隔离。

网友I:
引用 网友M:
看来像走走那样理解变频器的水平还是高的,我学习时,也不允许前后加接触器

你仔细查看变频器说明书,都不建议前后加接触器的,工变频双切换加接触器--都建议在参数里面加东西--到多少频率后才能切换的

网友O:
楼上诸位大师,向大家致敬了,变频器前后再也不加接触器了。

网友P:
这一次,让我重新认识了变频器

网友Q:
有没有加装制动电阻或者制动能量反馈单元!

网友R:
走走版主的一番分析有如一次精彩的演说,使我们对变频器有了一些理性的认识!!

网友S:
引用 网友Q:
有没有加装制动电阻或者制动能量反馈单元!

网友T:
离心机马达,惯性较大.停止后会不会成了发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柜子接地怎么样????

接地是甲方做的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推荐在变频器后端加接触器,并且强烈建议前段的接触器也取消;你的这个现象,在10年前别人叫我去查看的现场情况一样,变频器的输入端和PLC的输出端模块烧了;后面我们分析是强电串入引起的故障,PLC和变频器的输入端都是低电压的,串入高电压肯定会引起烧毁;      不知道你的现场情况---是不是有腐蚀性气体,强电电缆和控制电缆是不是分开走的,然后你的跳停是不是跳前段接触器的?      建议改进措施,一是在进PLC和变频器前加隔离继电器,模拟量加信号隔离器;假如变频器前端有接触器,立即取消,不要通过切断接触器来启动变频器,改成通过控制变频器的数字量端子来启停变频器,原因接触器切断,因离心风机惯性大,可能会产生操作过电压,然后你的系统接地不好或者电缆没分开,会对控制电缆上产生高电压,烧毁变频器和PLC,严重的会引起爆炸事故(我见过有个钢厂的生产线,连续炸三次,也是因为前段有保护的开关,在变频器没有停止的情况下,切断前段电源引起操作过电压);       检查接地情况,修改变频器的参数,延长变频器的减速时间;     切记,你千万不要在变频器前后端加接触器!否则引起操作过电压,那事故就玩大了!假如是大功率的变频器,有可能把前端的变压器也整炸了的。

变频器减速时间已经是650秒最大了,没有加制动电阻,没有加交流接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Q:
有没有加装制动电阻或者制动能量反馈单元!

没有加制动电阻 离心机惯量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推荐在变频器后端加接触器,并且强烈建议前段的接触器也取消;你的这个现象,在10年前别人叫我去查看的现场情况一样,变频器的输入端和PLC的输出端模块烧了;后面我们分析是强电串入引起的故障,PLC和变频器的输入端都是低电压的,串入高电压肯定会引起烧毁;      不知道你的现场情况---是不是有腐蚀性气体,强电电缆和控制电缆是不是分开走的,然后你的跳停是不是跳前段接触器的?      建议改进措施,一是在进PLC和变频器前加隔离继电器,模拟量加信号隔离器;假如变频器前端有接触器,立即取消,不要通过切断接触器来启动变频器,改成通过控制变频器的数字量端子来启停变频器,原因接触器切断,因离心风机惯性大,可能会产生操作过电压,然后你的系统接地不好或者电缆没分开,会对控制电缆上产生高电压,烧毁变频器和PLC,严重的会引起爆炸事故(我见过有个钢厂的生产线,连续炸三次,也是因为前段有保护的开关,在变频器没有停止的情况下,切断前段电源引起操作过电压);       检查接地情况,修改变频器的参数,延长变频器的减速时间;     切记,你千万不要在变频器前后端加接触器!否则引起操作过电压,那事故就玩大了!假如是大功率的变频器,有可能把前端的变压器也整炸了的。

目前PLC和变频器输入侧都没有加隔离变压器,离心机惯量很大,带离心机那台变频器也没有加制动电阻!变频器减速时间现在已经是最大的了,没有在变频器输入端和输出端加任何交流接触器,一般1对1的情况,我们不加交流接触器的!

楼主:
很奇怪 都是每次离心机扭矩超高的时候 烧设备 我们设定的是扭矩超高的话 就停所有设备 而这个时候离心机是一下子停不了的 因为有惯性

线路如下描述:

我现在的情况是:

电源总开关——分两路,一路去PLC,一路去变频器,

变频器空开——变频器输入端——变频器输出端——离心机电机
PLC空开——滤波器——熔断器——PLC电源

网友U:
把变频器设成自由停车

网友V:
感谢走走的现场经验分享。

偶对变频器的内部原理分析不了,个人感觉楼主所遇到的故障情况还是停机时“发电”状态的高压影响到输入侧电源了。

网友B:
制动电阻!

这个就是答案!楼主问一下度娘就知道了。。。

度娘说:http://baike.baidu.com/view/2419245.htm

楼主:
引用 网友U:
把变频器设成自由停车

自由停车的话 离心机惯性很大 得半个小时才能停下来

网友W:
由此可见开关电源的输入电源波动大,因此最好安装稳压变压器。

网友X:
这才是工控网应有的帖子。

网友Y:
从现象看这个问题跟变频器和PLC本身都没有直接关系。

根源在供电电网上。主要是电源不干净,有寄生谐波和瞬时高压等。原因是同一供电电网邻近线路有大功率非线性负载  大型设备、斩波起停且供电方式上又没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具欺骗性的是一般都是现场离心机扭矩过高跳停的时候容易烧毁设备这一现象很容易使人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设备上。其实电源原因的也会引起这一 问题 ,即使有变频器也一样。

西门子产品对电压是非常敏感的,你在他规定范围内他很好用,超一点点都极易损坏。

网友Y:
弧焊机引起的设备损坏。

弧焊机起弧工作时设备都正常,停止后设备1和设备2全部击穿。

其原因大家可以分析下。

网友Z:
这个:以前我在给江门大长江公司做一套系统用西门子也是如此,后来改用全部台达系统倒还正常了

网友Z:
引用 网友I:
不推荐在变频器后端加接触器,并且强烈建议前段的接触器也取消;你的这个现象,在10年前别人叫我去查看的现场情况一样,变频器的输入端和PLC的输出端模块烧了;后面我们分析是强电串入引起的故障,PLC和变频器的输入端都是低电压的,串入高电压肯定会引起烧毁;      不知道你的现场情况---是不是有腐蚀性气体,强电电缆和控制电缆是不是分开走的,然后你的跳停是不是跳前段接触器的?      建议改进措施,一是在进PLC和变频器前加隔离继电器,模拟量加信号隔离器;假如变频器前端有接触器,立即取消,不要通过切断接触器来启动变频器,改成通过控制变频器的数字量端子来启停变频器,原因接触器切断,因离心风机惯性大,可能会产生操作过电压,然后你的系统接地不好或者电缆没分开,会对控制电缆上产生高电压,烧毁变频器和PLC,严重的会引起爆炸事故(我见过有个钢厂的生产线,连续炸三次,也是因为前段有保护的开关,在变频器没有停止的情况下,切断前段电源引起操作过电压);       检查接地情况,修改变频器的参数,延长变频器的减速时间;     切记,你千万不要在变频器前后端加接触器!否则引起操作过电压,那事故就玩大了!假如是大功率的变频器,有可能把前端的变压器也整炸了的。

对于安全要求高的系统变频器前端还是强制加装接触器的,这点我们应用于汽车生产线都是如此(人的安全高于一切,发生严重故障以及人身安全全部断电!)!至于后端则只有在一个变频器分时驱动不同电机才加装接触器而且是连锁的(例如一个变频器分时驱动升降小车的升降电机与行走电机,但是要求较高的不能如此应用)。对于惯性特别大的设备(例如球磨机等)则考虑设备安全与人身安全综合考量处理

网友AA:
一:电网瞬间波动比较大,试试使用进变频器前加电抗器

二:离心机,停机惯性大,产生较大反馈电压,尝试添加于变频器功率匹配的制动电阻或制动单元

三:PLC烧电源,大部分都是输入瞬间电源较高,尝试更换滤波器看看,要不PLC自身电源部分有缺陷

网友AB:
跟各位大师学习了

网友AC:
回收产品有:西门子S7-200、S7-300、S7-400所有模块;以及6GK、6DD、TDC、6SL、6FC、6FX、6SN、6SE70(CUMC板、CUVC板)、6RA70(CUD1板)、6AV触摸屏联系电话:18907143001   QQ:1210732865

网友AD:
那我们公司生产的设备,都是德国人设计的,一直这么搞,风机变频器前面都加了接触器,伺服控制器后面都加了接触器,照这个说法,还不是全错了?

网友AE:
PLC空开后面加个隔离变压器,

变频器容量加大一倍

网友AF:
谐波冲击的可能性比较大,建议重新做接地,将信号地与保护地分开,电机与电缆屏蔽层的接地要可靠,对变频器增加进线和出线电抗器,进线电源处加装阻容吸收。

网友AG:
楼上办法很好 我感觉要加一个电流继电器来保护电机 热继电器反应太慢 另外就是在变频器上加装压敏电阻来保护变频器更为妥当  plc也要加压敏电阻

网友AH:
引用 网友V:
感谢走走的现场经验分享。偶对变频器的内部原理分析不了,个人感觉楼主所遇到的故障情况还是停机时“发电”状态的高压影响到输入侧电源了。

同感

楼主:
应大家要求 现在把图纸贴出来了!

网友AI:
由于惯性导致马达的发电电流攻击了上边的变频器

楼主:
说的太多了 不知道何去何从了

网友AJ:
1、大惯性负载一定要加装制动电阻,否则你的这种情况惯性能量都回馈到电源侧了,造成过电压。

2、设计上PLC的输出都是经过中间继电器来给变频器输入,变频器的输出经过中间继电器给PLC输入。

3、关于变频器出入端加装接触器要视情况而定,例如:如果一台变频控制2台不同电机就要加装接触器。但是一般情况下启动和停止电机的第一个驱动是使用变频器,而不是接触器,接触器是必须在电机停止(也就是设备没有运行)的情况才可以开关的。你的情况可能是直接停接触器了,巨大的惯性能量全反馈给了变频器,变频器扛不住了就到PLC电源测了,滤波器只能滤掉一部分,不是全部。

网友AK:
楼主别急!先查查何时烧的(夜间发生的面大)。原因是有高压进入造成的。

网友AL:
引用 网友B:
离心机急停的处理:你的离心机供电电路上有接触器么?连接...

 你不觉得变频器后加接触器比较不靠谱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J:
1、大惯性负载一定要加装制动电阻,否则你的这种情况惯性...

 没有用交流接触器的 你看看图纸!

网友AM:
S7-200的电源应该加隔离变压器,380变220的,这样一般不会烧毁。我用过很多都没问题。

网友AN:
受教了,变频器前后不加接触器

网友AO:
PLC用AC110V供电就安全了;

网友AP:
可能瞬间电流太大造成的

网友AQ:
离心机成发电机了!。。。。。。。。。。。

楼主(2013-04-13):
引用 网友AQ:
离心机成发电机了!。。。。。。。。。。。

 呵呵

网友AR:
引用 网友Y:
弧焊机引起的设备损坏。弧焊机起弧工作时设备都正常,停止...

 有可能。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电焊机接地不好时更容易出这种问题。

网友AS:
用四象限的变频器啊。或者加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