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如何在梯形图中的输入输出和硬件上对应起来

楼主(2013-03-12):
看不出输入输出,都用中间继电器M标注的

网友A:
那么肯定有把M点赋值给输出点的程序。也可能是用8个点整体赋值的,MBxx:=IBxx,QBxx:=MBxx

网友B:
是不是与触摸屏连接的呀?

如果与触摸屏或者上位机通讯的话可能没用到硬件上的输入点。

网友C:
看看整个程序中到底有没有用到输入输出点,200的话在交叉引用中就能看到。没有用到输入输出点就有可能是通过联机通讯的方式读写M点来工作的。

网友D:
在程序中编辑---查找----"I"或者"Q"

如果一个都木有,那可能就是个参数显示器,然后数据出入都还是通过网络来的。

网友E:
输入是I开头,输出是Q开头

网友F:
   在程序中编辑---查找----"输入 / I"或者"输出 / Q"

M 点是中间变量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在程序中编辑---查找----"输入 / I"或者"输出 / Q"M 点是中间变量

网友H:
不对吧,西门子还是比较容易能够看到的,有可能你没有注意。它要比三菱的好查找,输入,输出的标记符号应懂得,
输入是I开头,输出是Q开头 ,有上位机的话,那就更方便了。你要把程序与PLC硬接线对应起来吗?那要看你使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还有PLC地址设置问题等。

网友I:
全局编译一下,然后看交叉列表中,IO使用情况

网友J:
看一下M对应的是什么如果是IB  就是外部输入输出,如果还是M 就是网络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