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CPU313C-2Ptp PTP接口通过RS485转RS232接口上位机通讯

楼主(2013-03-12):
上位机后台无原程序,感觉画面由VB所做,数据库为SQLSERVER,现在数据库已经附加,只是不能与

CPU313C-2Ptp 的PTP接口通讯上,画面程序所有数据无显示,网线与RS485转RS232转接头换成新的了,只是RS485转RS232转接头原本为无源,现在换成有电源的。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PTP口会锁死。。。

网友A:
首先排除硬件问题:

1、232转485,跟有源无源的问题不大;基本无源的就行;

2、网线有没有问题;

3、PLC接口有没有损坏;

软件方面:

1、有没有什么后台程序没运行

2、软件是不是一直是以前正常时候的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排除硬件问题:1、232转485,跟有源无源的问题不大;基本无源的就行;2、网线有没有问题;3、PLC接口有没有损坏;软件方面:1、有没有什么后台程序没运行2、软件是不是一直是以前正常时候的软件

  太对啦, 这些都有可能

楼主:
CPU313C-2Ptp 的PTP接口损没有损坏我怎么看得出来。。我现在在上位机上装了STEP75.4怎么设置才能上传程序。原后台上面没有程序。

楼主:
对:银光人生—华关于首先排除硬件问题:1、232转485,跟有源无源的问题不大;基本无源的就行;2、网线有没有问题;3、PLC接口有没有损坏;软件方面:1、有没有什么后台程序没运行2、软件是不是一直是以前正常时候的软件内容的回复:

第三点CPU313C-2Ptp 的PTP接口损没有损坏怎么判断啊!!本来其实也才接触PLC。所以具体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友A 的回复内容:首先排除硬件问题:1、232转485,跟有源无源的问题不大;基本无源的就行;2、网线有没有问题;3、PLC接口有没有损坏;软件方面:1、有没有什么后台程序没运行2、软件是不是一直是以前正常时候的软件  太对啦, 这些都有可能

第三点CPU313C-2Ptp 的PTP接口损没有损坏怎么判断啊!!本来其实也才接触PLC。所以具体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