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vfd-e、 PC 、触摸屏三者之间如何连线,建立互相通讯通道?

楼主(2013-03-12):
求教:vfd-e只有一个RS485通讯口,vfd-e、 PC 、触摸屏三者之间如何连线,建立互相通讯通道。

网友A:
vfd-e变频器的485口---触摸屏的485口,然后触摸屏的232口--接PC的串口

楼主:
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关于vfd-e变频器的485口---触摸屏的485口,然后触摸屏的232口--接PC的串口 内容的回复:

那么PC和VFD-E之间的通讯怎么接,站号以该如何分配呢?我想一次接好,使它们之间构成一互通的通讯环路,便于上下载程序、读写数据。

楼主:
经过实验我是这样接的:VFD-E变频器的RS485口——触摸屏的RS485口,然后触摸屏的USB口——PC的USB口,PC的RS485口——VFD-E变频器的RS485口,使它们之间构成一互通的通讯环路,便于上下载程序、读写数据。
前提条件是PC的RS485口最小读超时和最小写超时设定为大于1000ms,触摸屏的RS485口的

通讯延迟时间设为0秒,也就是使PC对VFD-E变频器的上下载程序、读写数据权力优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过实验我是这样接的:VFD-E变频器的RS485口——触摸屏的RS485口,然后触摸屏的USB口——PC的USB口,PC的RS485口——VFD-E变频器的RS485口,使它们之间构成一互通的通讯环路,便于上下载程序、读写数据。前提条件是PC的RS485口最小读超时和最小写超时设定为大于1000ms,触摸屏的RS485口的通讯延迟时间设为0秒,也就是使PC对VFD-E变频器的上下载程序、读写数据权力优先。

      咱只是根据变频器、PC、触摸屏上有的端口来分析,应该那样接的,实践没有试过,你试成功了,分享出来供大家学习,谢谢楼主!

网友B(2017-10-26):
触摸屏--plc 用 232

触摸屏----变频 485

 推荐 威纶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