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原理

楼主(2013-03-12):
各位大虾,谁能给我讲解一下这个电磁阀工作原理是怎样的,断电是什么状态,通电时什么状态?

网友A:
电磁阀的通断有很多种,但是这个图看不懂。

网友B:
电磁阀里有密闭的腔,在不同位置开有通孔,每个孔都通向不同的油管,腔中间是阀,两面是两块电磁铁,哪面的磁铁线圈通电阀体就会吸引到哪边,然后通过控制阀体的移动来档住或漏出不同的排油的孔,而进油孔是常开的,液压油就会进入不同的排油管,通过油的压力来推动油缸的活塞,活塞又会带动活塞杆,活塞杆带动机械装置动。这样通过控制电磁铁的电流通断就控制了机械运动。

网友C:
所谓的电磁阀就是:电生磁,电产生的磁场吸引带有永磁的阀芯。。。往带磁性的那边移动。。。故,产生了出气口的左右位置却换。。

网友D:
ASCO的两位五通电磁阀,两个图纸莫非可选择工作模式?

网友E:
你的这个电磁阀后面的图--有2种工作模式,就是可以是2位三通阀,也可以是2位5通阀。

阀的气口用数字表示
1.1                   输入口(进气口)
2.2,4                 输出口(工作口)
3.3,5                 排气口

       两位三通电磁阀具有1个进气孔(1接进气气源)、2个出气孔(提供给目标设备气源)、1个排气孔(3)。通电后,1和2,4接通,关闭后,1和2断开,3,5排气。

     两位五通电磁阀具有1个进气孔(接进气气源)、1个正动作出气孔和1个反动作出气孔(分别提供给目标设备的一正一反动作的气源)、1个正动作排气孔和1个反动作排气孔(安装消声器)。

   在电气上来说,两位三通电磁阀一般为单电控(即单线圈),两位五通电磁阀一般为双电控(即双线圈,一个线圈控制正,一个线圈控制反向进气))。

网友F:
这应该是一个2位5通阀。

网友C:
楼主图上那个是 两位五通阀。。。

断电的时候:阀芯被右边弹簧收回

通电的时候:阀芯被带线圈的左边吸引

网友G:
应该是1、2进;3、4、5出吧。

上边的图是2进3、4出;

下边的图是2进3、5出;1进4出;

网友G:
此为高温电磁阀。

类型(通道位置):二通式标准:国标公称通径:1/4(mm)
工作温度:常温材质:铝流动方向:双向
压力环境:高压零部件及配件:线圈型号:电磁阀
形态:针式规格:G551A001 MS连接形式:螺纹
品牌:适用介质:空气用途:换向

中文资料已上传,大家可以下载看看。共同学习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303/2013031221041800001-1.shtml

网友H:
1,  所谓的电磁阀就是:电生磁,电产生的磁场吸引带有铁质的阀芯,往带磁性的那边移动,当阀苡的移动而让空气或是油等介质往不同的方向流动.

2,  图上那个是 两位五通阀, 断电的时候:阀芯被右边弹簧收回, 从 1>4, 2>3 , 通电的时候:阀芯被带线圈的左边吸引介质顺线路流动

楼主:
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上面的那个图是2位3通的吗?

网友I:
呵呵。。

偶来瞎掰几句,这个电磁阀的图式偶厂技能考试曾经考过多次,但是每次偶都做不对,今天在这里说一下,请论坛朋友指正。

电磁阀体上两个图标,也就是上下两个图形证明这个电磁阀有两种组合工作模式,一个是初始状态是阀体不带风模式,也就是三个接口相同,两个接口密闭。另一个图示是初始状态阀体带风模式。这两种状态可以应用到两种场合,第一种模式可用在单作用汽缸中,另一种模式用在双作用汽缸中。

每个图示表示电磁阀的工作状态转换,一般几个方块即图示中的部分,表示几个工作状态,途中是但作用的电磁阀,即一个电磁线圈,初始状态靠弹簧作用力。

途中5个数字符号表示五个接口,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几通问题,本来电磁阀是一个通断控制,无所谓方向性,为了只管表现把相同的两个接口用箭头表示。

途中电磁线圈即图示最左侧的部分与电磁阀体1号接口用虚线相连,证明这是一个电磁先导阀,只有在通风情况下电磁线圈得电电磁活塞才动作,有电没气不动作,有气没电也不动作。

由此电磁阀是一个具有两种工作模式接口的两位五通电磁先导阀。

网友J:
   电磁阀定义 :用电磁铁操纵阀芯移动的阀。电磁阀是用电磁控制的工业设备,用在工业控制系统中调整介质的方向、流量、速度和其他的参数。电磁阀是用电磁的效应进行控制,主要的控制方式由继电器控制。这样,电磁阀可以配合不同的电路来实现预期的控制,而控制的精度和灵活性都能够保证。电磁阀有很多种,不同的电磁阀在控制系统的不同位置发挥作用,最常用的是单向阀、安全阀、方向控制阀、速度调节阀等。
    电磁阀里有密闭的腔,在不同位置开有通孔,每个孔都通向不同  电磁阀的油管,腔中间是阀,两面是两块电磁铁,哪面的磁铁线圈通电阀体就会被吸引到哪边,通过控制阀体的移动来挡住或漏出不同的排油的孔,而进油孔是常开的,液压油就会进入不同的排油管,然后通过油的压力来推动油缸的活塞,活塞又带动活塞杆,活塞杆带动机械装置动。这样通过控制电磁铁的电流通断就控制了机械运动。
    电磁阀是用来控制流体的自动化基础元件,属于执行器;并不限于液压,气动。用于控制液压流动方向,工厂的机械装置一般都由液压缸控制,所以就会用到它的工作原理,里有密闭的腔,在的不同位置开有通孔,每个孔都通向不同的油管,腔中间是阀,两面是两块电磁铁,哪面的磁铁线圈通电阀体就会被吸引到哪边,通过控制阀体的移动来档住或漏出不同的排油的孔,而进油孔是常开的,液压油就会进入不同的排油管,然后通过油的压力来推动油刚的活塞,活塞又带动活塞杆,活塞竿带动机械装置动。这样通过控制电磁铁的电流就控制了机械运动。
    追朔的发展史,到目前为止,国内外的从原理上分为三大类(即:直动式、分步童先导式),而从阀瓣结构和材料上的不同与原理上的区别又分为六个分支小类(直动膜片结构、分步重片结构、先导膜式结构、直动活塞结构、分步直动活塞结构、先导活塞结构)。

    直动式:
    通电时,电磁线圈产生电磁力把关闭件从阀座上提起,阀门打开;断电时,电磁力消失,弹簧把关闭件压在阀座上,关闭。
    特点:在真空、负压、零压时能正常工作,但通径一般不超过25mm。

    分布直动式:
    它是一种直动和先导式相结合的原理,当入口与出口没有压差时,通电后,电磁力直接把先导小阀和主阀关闭件依次向上提起,阀门打开。当入口与出口达到启动压差时,通电后,电磁力先导小阀,主阀下腔压力上升,上腔压力下降,从而利用压差把主阀向上推开;断电时,先导阀利用弹簧力或介质压力推动关闭件,向下移动,使关闭。
    特点: 在零压差或真空、高压时亦能可动作,但功率较大,要求必须水平安装。

    先导式:
    通电时,电磁力把先导孔打开,上腔室压力迅速下降,在关闭件周围形成上低下高的压差,流体压力推动关闭件向上移动,打开;断电时,弹簧力把先导孔关闭,入口压力通过旁通孔迅速腔室在关阀件周围形成下低上高的压差,流体压力推动关闭件向下移动,关闭。电磁铁通电后,连杆被提升,随着转轴开始转动,这运动作用于导阀而开主阀;断电后,在衔铁自重及返回弹簧作用下,关上导阀,导阀关闭后,靠压差关闭主阀。
    特点: 流体压力范围上限较高,可任意安装(需定制)但必须满足流体压差条件 。

    两位三通电磁阀通常与单作用气动执行机构配套使用,两位是两个位置可控:开-关,三通是有三个通道通气,一般情况下1个通道与气源连接,另外两个通道1个与执行机构的进气口连接,1个与执行机构排气口连接,具体的工作原理可以参照单作用气动执行机构的工作原理图。

    两位五通电磁阀通常与双作用气动执行机构配套使用,两位是两个位置可控:开-关,五通是有五个通道通气,其中1个与气源连接,两个与双作用气缸的外部气室的进出气口连接,两个与内部气室的进出气口接连,具体的工作原理可参照双作用气动执行机构工作原理。

    在气路(或液路)上来说,两位三通电磁阀具有1个进气孔(接进气气源)、1个出气孔(提供给目标设备气源)、1个排气孔两位五通电磁阀具有1个进气孔(接进气气源)、1个正动作出气孔和1个反动作出气孔(分别提供给目标设备的一正一反动作的气源)、1个正动作排气孔和1个反动作排气孔(安装消声器)。

     对于小型自动控制设备,气管一般选用8~12mm的工业胶气管。在电气上来说,两位三通电磁阀一般为单电控(即单线圈),两位五通电磁阀一般为双电控(即双线圈)。线圈电压等级一般采用DC24V、AC220V等。两位三通电磁阀分为常闭型和常开型两种,常闭型指线圈没通电时气路是断的,常开型指线圈没通电时气路是通的。常闭型两位三通电磁阀动作原理:给线圈通电,气路接通,线圈一旦断电,气路就会断开,这相当于“点动”。常开型两位三通单电控电磁阀动作原理:给线圈通电,气路断开,线圈一旦断电,气路就会接通,这也是“点动”。两位五通双电控电磁阀动作原理:给正动作线圈通电,则正动作气路接通(正动作出气孔有气),即使给正动作线圈断电后正动作气路仍然是接通的,将会一直维持到给反动作线圈通电为止。给反动作线圈通电,则反动作气路接通(反动作出气孔有气),即使给反动作线圈断电后反动作气路仍然是接通的,将会一直维持到给正动作线圈通电为止。这相当于“自锁”。基于两位五通双电控电磁阀的这种特性,在设计机电控制回路或编制PLC程序的时候,可以让电磁阀线圈动作1~2秒就可以了,这样可以保护电磁阀线圈不容易损坏。

   电磁阀在液路系统中用来实现液路的通断或液流方向的改变,它一般具有一个可以在线圈电磁力驱动下滑动的阀芯,阀芯在不同的位置时,电磁阀的通路也就不同。阀芯的工作位置有几个,该电磁阀就叫几位电磁阀:阀体上的接口,也就是电磁阀的通路数,有几个通路口,该电磁阀就叫几通电磁阀。电磁阀安装后,一般所有接口都应该是连接好了的,所谓工作位置指的是阀芯的位置。阀芯在线圈不通电时处在甲位置,在线圈通电时处在乙位置,阀芯在不同位置时,对各接口起到或接通或封闭的作用。

   电磁阀二位是指电磁阀的阀芯有两个不同的工作位置(开、关)。电磁阀二通、三通指电磁阀的阀体上有两个、三个通道口;比如二位二通电磁阀是一进一出(二个通道、最普通常见)二位三通电磁阀控制液体是一进二出(两出分别是一个常开一个常闭);气动换向电磁阀是一进一出一排气;液压一进一出一回油。

国际上电磁阀从原理上分为三大类(即:直动式、分步直动式、先导式),而从阀瓣结构和材料上的不同与原理上的区别又分为六个分支小类(直动膜片结构、分步重片结构、先导膜式结构、直动活塞结构、分步直动活塞结构、先导活塞结构)。

在气路(或液路)上来说,两位三通电磁阀具有1个进气孔(接进气气源)、1个出气孔(提供给目标设备气源)、1个排气孔(一般安装一个消声器,如果不怕噪音的话也可以不装@_@)。

  两位五通电磁阀具有1个进气孔(接进气气源)、1个正动作出气孔和1个反动作出气孔(分别提供给目标设备的一正一反动作的气源)、1个正动作排气孔和1个反动作排气孔(安装消声器)。

  对于小型自动控制设备,气管一般选用8~12mm的工业胶气管。

  在电气上来说,两位三通电磁阀一般为单电控(即单线圈),两位五通电磁阀一般为双电控(即双线圈)。线圈电压等级一般采用DC24V、AC220V等。

   两位三通电磁阀分为常闭型和常开型两种,常闭型指线圈没通电时气路是断的,常开型指线圈没通电时气路是通的。

   常闭型两位三通电磁阀动作原理:给线圈通电,气路接通,线圈一旦断电,气路就会断开,这相当于“点动”。

   常开型两位三通单电控电磁阀动作原理:给线圈通电,气路断开,线圈一旦断电,气路就会接通,这也是“点动”。

  两位五通双电控电磁阀动作原理:给正动作线圈通电,则正动作气路接通(正动作出气孔有气),即使给正动作线圈断电后正动作气路仍然是接通的,将会一直维持到给反动作线圈通电为止。

  给反动作线圈通电,则反动作气路接通(反动作出气孔有气),即使给反动作线圈断电后反动作气路仍然是接通的,将会一直维持到给正动作线圈通电为止。这相当于“自锁”。

  基于两位五通双电控电磁阀的这种特性,在设计机电控制回路或编制PLC程序的时候,可以让电磁阀线圈动作1~2秒就可以了,这样可以保护电磁阀线圈不容易损坏

    在气动回路中,电磁控制换向阀的作用是控制气流通道的通、断或改变压缩空气的流动方向。主要工作原理是利用电磁线圈产生的电磁力的作用,推动阀芯切换,实现气流的换向。按电磁控制部分对换向阀推动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直动式电磁阀和先导式电磁阀。直动式电磁阀直接利用电磁力推动阀芯换向,而先导式换向阀则利用电磁先导阀输出的先导气压推动阀芯换向。
    电磁阀的主要性能
    (一)、安全性:不注意安全即会产生灾难
    1、腐蚀性介质:宜选用塑料王电磁阀和全不锈钢;对于强腐蚀的介质必须选用隔离膜片式。
    中性介质,也宜选用铜合金为阀壳材料的电磁阀,否则,阀壳中常有锈屑脱落,尤其是动作不频繁的场合。氨用阀则不能采用铜材。
    2、爆炸性环境:必须选用相应防爆等级产品,露天安装或粉尘多场合应选用防水,防尘品种。
    3、电磁阀公称压力应超过管内最高工作压力。
    (二)、适用性:不适用等于花钱买废物,还要添麻烦
    1、介质特性
    1.1 质气,液态或混合状态分别选用不同品种的电磁阀。
    1.2 介质温度不同规格产品,否则线圈会烧掉,密封件老化,严重影响寿命命。
    1.3 介质粘度,通常在50cSt以下。若超过此值,通径大于15mm用ZDF系列多功能电磁阀作特殊订货。通径小于15mm订高粘度电磁阀。
    1.4 介质清洁度不高时都应在电磁阀前配装反冲过滤阀,压力低时尚可选用直动膜片式电磁阀。
    1.5 介质若是定向流通,且不允许倒流ZDF—N和ZQDF—N单需用双向流通,请作特殊要求提出。
    1.6 介质温度应选在电磁阀允许范围之内。
    2、管道参数
    2.1 根据介质流向要求及管道连接方式选择阀门通口及型号。例如,用于一条管道向两条管道切换的,小通径的选CA5和Z3F,中等或大通径请选ZDF—Z1/2。又如控制两条管道汇流的,请选ZDF—Z2/1等。
    2.2 根据流量和阀门Kv值选定公称通径,也可选同管道内径。请注意有的厂家未标有Kv值,往往阀孔尺寸小于接口管径,切不可贪图价低而误事。
    2.3 工作压差:最低工作压差在0.04Mpa以上是可选用间接先导式;最低工作压差接近或小于零的必须选用直动式或分步直接式。
    3、环境条件
    3.1 环境的最高和最低温度应选在允许范围之内,如有超差需作特殊订货提出。
    3.2 环境中相对湿度高及有水滴雨淋等场合,应选防水电磁阀。
    3.3 环境中经常有振动,颠簸和冲击等场合应选特殊品种,例如船用电磁阀。
    3.4 在有腐蚀性或爆炸性环境中的使用应优先根据安全性要求选用耐发蚀。
    3.5 环境空间若受限制,请选用多功能电磁阀,因其省去了旁路及三只手动阀且便于在线维修。
    4、电源条件
    4.1 根据供电电源种类,分别选用交流和直流电磁阀。一般来说交流电源取用方便。
    4.2 电压规格用尽量优先选用AC220V.DC24V。
    4.3 电源电压波动通常交流选用+%10%.-15%,直流允许±%10左右,如若超差,须采取稳压措施或提出特殊订货要求。
    4.4 应根据电源容量选择额定电流和消耗功率。须注意交流起动时VA值较高,在容量不足时应优先选用间接导式电磁阀。
    5、控制精度
    5.1 普通电磁阀只有开、关两个位置,在控制精度要求高和参数要求平稳时请选用多位电磁阀;Z3CF三位常开电磁阀,具有微启,全开和关闭三种流量;ZDF—Z1/1组合多功能电磁阀具有全开、大开、小开、全开四种流量。
    5.2 动作时间:指电信号接通或切断至主阀动作完成时间。
    (三)、可靠性:不可靠将会损害整个系统
    1、工作制式:分长期工作制,反复短时工作制和短时工作制三种。常规产品均为长期工作制,即线圈允许长期通电工作。对于长时间阀门开通只有短时关闭的情况,则宜选用常开电磁阀。用在短时工作制而批量又很大时,可作特殊订货以降低功耗。
    2、工作频率:动作频率要求高时,结构应优选直动式电磁阀,电源低优选交流。

网友K:
电磁阀多为脉冲式控制,刚刚做了这个的控制器,可以达到3-24Vdc供电

网友K:
并非通电状态和断电状态之说,要想开通给个正脉冲,闭合就给一个反向脉冲即可,断电后之前的通断状态继续保持。很省电的

网友L:
解释的不错,学习一下

楼主:
阀体不带风模式是什么意思?阀体带风模式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M(2013-05-16):
五楼正解,回答准确,学习

网友N:
电磁阀初看很简单,真真深究起来有些还是很复杂的,拿公司常用的SMC电磁阀来说,单是先导式五通电磁阀就有

网友O(2013-11-27):
电磁阀,都是,换向作用,详细可以质询我

网友O:
引用 网友D:
ASCO的两位五通电磁阀,两个图纸莫非可选择工作模式?

 可以

网友O:
引用 网友A:
电磁阀的通断有很多种,但是这个图看不懂。

 内部先导,起开

网友O:
引用 网友F:
这应该是一个2位5通阀。

 可以当做2位3使用

网友O:
引用 楼主:
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上面的那个图是2位3通的吗?

 堵住一路口,就变成2位3

网友P(2014-04-01):
诚招一名电磁阀项目研发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