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 没声音

楼主(2013-03-12):
系统设置好像开启了声音功能(LB9019), 但不能播放我组态添加的按键声音,,而在电脑上离线模拟才有组态的按键声音 ,,,各位高手还请指点指点!!!!怎样才能发出指定的声音,触摸屏带蜂鸣喇叭!     (型号:MT6100IV2)

网友A:
这个找威纶通技术支持问一下,维纶技术电话400-888-0872,我前年找代理商搞技术的人来公司折腾了一上午都没有弄好,与你描述现象一样。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有的系列不支持声音播放的,因触摸屏内部只有蜂鸣器的,没有扬声器的,兄弟还是认真看教程吧,我记得教程上说过的。

网友C(2013-04-18):
按钮里面有个设置的,在按钮的“安全”里,有个声音选项的,不知道你选了没有

网友D(2013-09-08):
位状态切换开关元件在tk6100i中设置为切换开关,为什么不能按一下开,再按一下关,是复归型的,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