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欢迎大家来讨论。

楼主(2013-03-12):
公司销售部的 照明前几天一个晚上突然不是很亮,有的灯直接起不来。测了测输入的电压总开关一个 184V 216v  221V 零线牢固 然后再测照明的开关 186V  有时会221V 不管电压的那种 日光灯都是光线很暗求 解答

网友A:
换用电子启辉器。。有可能电压过低。。。。

网友B:
问题就出在 184V这路上,压降大导致如光灯光线暗

首先断开电压总开关,测量进线各相电压,如果其中那相还为180V左右,

很明显问题出在开关的进线之前,你可以沿线路查找根源

如果三相电压均正常那证明问题在总开关后面

问题可能出在开关出线的线路上或者日光灯上

一般情况会出在日光灯上,因为日光灯灯管坏了以后不及时更换,启动线路不停的震荡电压叠加指导镇流器或者启辉器发热被烧毁   电子镇流器的也会冒烟的   这样很容易接地的,直接接地还好 就跳闸了,高电阻接地就会产生压降了,所以当你找不到故障点时,你可以把坏的等都拆了打开灯看看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总开关输入电压--第一相明显偏低了哦;查总开关前面的线路吧。